[求助] adc输出的fft结果不一致

楼主(2025-08-01):
我在adc的输出结果A后面加了两个反相器得到信号B,对这两个信号分别做fft,B的fft效果要好很多,有佬能解释一下是为什么吗?现实工业中会有这种把adc的输出结果再接两个反相器吗?

看频谱感觉是接了两个反相器之后信号的二次谐波会变少

网友A:
楼主好,之前已在帖子:https://bbs.eetop.cn/thread-992580-1-1.html中回复,详情请参阅上述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之前已在帖子:https://bbs.eetop.cn/thread-992580-1-1.html中回复,详情请参阅上述帖~ ...

你好,我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这个了,我这两次做fft用的都是汉宁窗,跟加窗没关系~

网友:
插眼,等一手回答

网友:
ADC的输出,应该是准确的值,避免引入额外的“量化误差”,比方说,INV要输出的低电平不是0而是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