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請教如何做PLL的穩定性分析

楼主(2025-08-02):
如上圖,我正在做PLL的環路穩定性分析,在Loop filter與VCO之間做開路分析,但是輸出的waveform看起來異常,magnitude異常的小,想請問該如何修改,先謝謝各位各位回復的前輩。

楼主:
lstb    lstb analysis
更新進度與問題 順便頂一下
我找到了hspice manual有關於lstb分析方法的教學(附於上圖),然而仍然無法產生出正確的結果,想請問一下我在模擬時還有哪裡做得不對的地方 謝謝各位的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進度與問題 順便頂一下
我找到了hspice manual有關於lstb分析方法的教學(附於上圖),然而仍然無法產生 ...

hspice manual有關於lstb分析方法的教學
====================
hspice和spectre都有lstb的分析手段。
不过,似乎cadence里面使用spectre的stb容易成功收敛。在hspice不成功的情况下,采用spectre试一试,说不定有惊喜
spectre的PSS,PAC等RF工具比较方便。

网友:
每次回复都要审核,因此重复回复。
删除

网友A:
pll stb或者pstb这类仿真应该是跑不起来,不容易收敛。用tran或者将其从离散型抽象为连续型跑stb。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l stb或者pstb这类仿真应该是跑不起来,不容易收敛。用tran或者将其从离散型抽象为连续型跑stb。 ...

具体为什么不收敛不清楚EDA工具细节。一个猜想是,基于电压进行的stb分析,需要满足环路中的任一节点均不振荡,而pll的vco是无条件振荡的;pstb应该也类似,在单个周期内需要满足上述条件,pss周期定为reference周期不满足,定为vco周期,则vco电压已经到max/min边界了。

网友:
一般都是模型来做环路仿真的,实际电路没跑过环路仿真,只跑过瞬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