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奥本海姆信号与系统第九章第一个公式疑问

楼主(2025-08-02):
请问奥本海姆第九章,拉普拉斯章节,如图第一个公式应该怎么理解?信号的时域形式和频域形式混着写,感觉像是时域和频域的信号表示写错了?
十分感谢。

发现图片上传不了,我直接先形容一下:
“在第三章已经知道,一个单位冲激响应为h(t)的线性时不变系统,对e^st复指数输入信号的响应y(t)是:y(t)=H(s)e^st
就是对这个公式有疑问

楼主:
有没有大佬可以解答一下?感谢

网友(点评):
通读整本书,就会明白的。不要盯在一个公式上看。H(s)是特征值。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佬可以解答一下?感谢

好的。感谢回复我先看看

楼主(2025-09-10):
问了一下AI问题很快就有答案了。
这里的式子忽略了具体推导过程,时域上卷积是没错的,只是这里是对复信号e^(st)进行卷积,可以先由y(t)=x(t)卷积h(t),把x(t)=e^(st)带入,便可以转换得到y(t)=H(s)·e^(st)

网友(点评):
e^(st)卷积h(t),y(t)=H(s)·e^(st),这有道理吗?AI回答是扯淡。还是多花点时间看看原书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了一下AI问题很快就有答案了。
这里的式子忽略了具体推导过程,时域上卷积是没错的,只是这里是对复信号e ...

唐老师发问了,我又重新推导了一下,请唐老师看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点评):
这些推导都是定义。建议你再仔细阅读一下第三内容。

网友(点评):
第三章内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唐老师发问了,我又重新推导了一下,请唐老师看看是否有问题。

你的推导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推导没问题。

好的,AI还是能帮上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