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篇JSSC上的噪声整形SAR ADC论文传递函数推不出来,求助!

楼主(2025-08-03):
文章来源:A 13.8-ENOB Fully Dynamic Third-Order  Noise-Shaping SAR ADC in a Single-Amplifier  EF-CIFF Structure With Hardware-Reusing  kT/C Noise Cancellation

对于CIFF路径,我列出下面的式子:

Vint·z^(-1)·Cint+Vamp·Ciir=Vint(Cint+Ciir),得出的传递函数Hiir(z)的分子不含有z^(-1)项,是我时序上分析有问题吗?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
自定,我的推导哪里有问题吗,有点难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定,我的推导哪里有问题吗,有点难想

z^(-1)   模为1,对你影响没啥影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z^(-1)   模为1,对你影响没啥影响吧;

没法撤回了;

网友:
公式(4)应该有误,缺少一个G;
公式(2)和公式(3)代入到(1),得到公式(4);
公式(4)与Fig 6 中的NTF(z),还有第IV部分,“NTF(z) = (1 − GKEFz−1 + 0.5 · GKEFz−2)(1−0.94z−1) = 1−K1·z−1+K2·z−2−K3·z−3”形式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z^(-1)   模为1,对你影响没啥影响吧;

感谢您的回复,很抱歉今天才看到
但是带入公式(1)的时候取的是1/(1+H(z))就有影响了

楼主:
想了一下 确实有一个z^(-1),原论文那边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