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眼图求助

楼主(2025-08-03):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
我的眼图长这样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眼图UI没给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眼图UI没给对

thank you!

网友B(2025-10-13):
引用 网友A:
眼图UI没给对

你好 我想问一下UI应该怎么给呢 我现在的眼图出来形状也很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想问一下UI应该怎么给呢 我现在的眼图出来形状也很不对

把波形的fre用公式plot出来观测,选取fre稳定的时间窗口,再用频率的倒数做UI,看眼图。

网友:
好滴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