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出现上电过冲和小幅振荡

楼主(2025-08-03):
做了个3T2R的带隙,5V电源,仿时序的时候发现过冲很大,然后趋于稳定之后有一个小幅的振荡。目前发现1、过冲和振荡的程度都只和挂在BG输出端的滤波电容有关,电容越大,程度越低;2、过冲发生期间和趋于稳定后的环路PM都有80多;3、更改tran的maxstep,慢上电(10us)时step=100p振荡,step=100n不振荡,快上电(1ns)都振荡。4、不上电直接给VDD,输出也会起振

目前找不到振荡发生原因,仿真精度已经调为convervative,method也换过gear2only,gear和traponly,都没什么用。请大佬们帮我看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以及除了加滤波电容,是否还有其他的解决方法
电路图
快上电时3.6pF(红)和10.8pF(黄)滤波电容的对比
慢上电时序图(Vbg,启动翻转,VDD)
无上电过程,直接加VDD

网友A:
替换为理想运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替换为理想运放看看

试过了,没什么效果

网友B:
这是单独的BG吗,有没有和别的模块连在一起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单独的BG吗,有没有和别的模块连在一起仿真

现在是和Ldo连在一起,之前是单仿,全都这样

这是单仿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没什么效果

VB2用理想源给看看

网友C:
你确定这个上电速度是合理的吗?
1us,10us上电?
你换一个100us~1ms的上电试试;

网友D:
是不是你那个启动电路的问题,启动电路没关死还有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2用理想源给看看

直接给5V电源情况下,扫了一下不同的VB2,全都会振。而且我发现运放的P共栅管有的时候会进线性区。我怀疑是不是起振时刻点运放的工作状态不对 屏幕截图 2025-08-04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这个上电速度是合理的吗?
1us,10us上电?
你换一个100us~1ms的上电试试; ...

我看别人论文里很多都是给的20us的上电。而且现在的问题是直接给电源的情况下都会自激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你那个启动电路的问题,启动电路没关死还有增益?

启动完成后关断管的电流是100f,这算是关死了吗,我看它的region写的是0,gm才2.363p

而且我把启动电路去掉之后还是会振

网友D:
你只看了pm?gm看了吗?有共轭极点导致的peaking吗?
另外probe右边那个电容移到左边试试? probe是不是别把主极点的电阻和电容分开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只看了pm?gm看了吗?有共轭极点导致的peaking吗?
另外probe右边那个电容移到左边试试? probe是不是别 ...

电容移了。没有peaking,但是gm大概36dB,是不是太大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的帮助,找到原因了,是我在偏置里用了个反馈来钳漏极电压,结果这个反馈相位裕度负了,变成正反馈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别人论文里很多都是给的20us的上电。而且现在的问题是直接给电源的情况下都会自激振荡
...

过快的上电会有inrush过大的问题,还会有EMI的风险;实际IC的外部电源上电100us已经算快了;
如果直接接电源都会自激振荡,那就不关上电的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的帮助,找到原因了,是我在偏置里用了个反馈来钳漏极电压,结果这个反馈相位裕度负了,变成正 ...

所以图片中根本没有vb1/vb2/vb3/vb4的产生电路。。。是这个地方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快的上电会有inrush过大的问题,还会有EMI的风险;实际IC的外部电源上电100us已经算快了;
如果直接接 ...

好的好的,受教了

网友:
启动电路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