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vel shifter为什么推荐放在目的端

楼主(2025-08-03):
为什么Level shifter一般推荐在目的端,说这样可以节省绕线资源?比如对于低到高的Level shifter,通常都是有2对电源的,那放哪个域不都需要连接secondary pg pin吗?
望前辈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lzf12366/article/details/138158614

好的,明白了,谢谢啦(那网上有的说法是放在目的端可以不用进行secondary pg pin的连接,节省绕线资源,这点应该怎么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明白了,谢谢啦(那网上有的说法是放在目的端可以不用进行secondary pg pin的连接,节省绕线资源, ...

你这个说的是HL的lvl,这种cell只有一个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说的是HL的lvl,这种cell只有一个电

噢噢噢原来是这样,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