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提升输入阻抗

楼主(2025-08-04):
电容耦合型仪表放大器想要提升输入阻抗,其中一种方法是在输入端增预充电电路,但是此时的斩波时钟占空比就不是百分之五十,对仪表放大器的闭环增益产生了影响,想问问有做过的是为什么呀,万分感谢,一起讨论讨论也行,只要加上这个辅助支路,电路的放大倍数就会被影响

网友A:
为什么不考虑引入电容正反馈的方式提高CCIA的输入阻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考虑引入电容正反馈的方式提高CCIA的输入阻抗呢

这个也加入了,但是提升的效果不是很理想,想进一步增加输入阻抗,所以想试试这个方法,但是一旦加上这个辅助支路,就会影响电路的闭环增益,而且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网友B:
为什么不是50%了呢,预充电只是将一个采样周期分成了两部分,一个是buffer充电一个是信号直入 但是总的采样时间不变,斩波只是在一个完整的周期后调换输入端极性,影响不到斩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是50%了呢,预充电只是将一个采样周期分成了两部分,一个是buffer充电一个是信号直入 但是总的采样 ...

因为预充电的时钟周期需要在斩波的死区内进行充电,相当于斩波有小段是不工作的,信号从辅助支路走,这一段时间是辅助支路的工作时间,就会有造成斩波周期不是严格的50%,斩波的死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