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什么时候可以忽略沟道长度调制效应?

楼主(2025-08-04):
沟道长度调制效应和Vds有关,也和L有关,有没有人知道更加具体的式子?

另外,沟道长度在电路的是么情况下可以忽略?什么情况下不可以忽略?

网友:
沟道长度调制效应的公式在拉扎维书上有,网上也可以搜到,沟道长度调制系数与够长成反比,长沟道器件(大概几个um)一般来说都可以忽略沟道长度调制效应的影响。而当沟道长度比较小的时候,就不可以被忽略。沟道长度调制效应的前提是沟道被punch-through,即沟道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