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e cell输出需要插level shifter吗

楼主(2025-08-04):
如题,如果PDA中有一个信号是tie0的,驱动了另一个有压差的PDB的输入端口时,是否需要插level shifter?反过来PDB如果有一个固定输出0的管脚给到PDA呢?
补充:
1.原因是PDB是一个harden的cell,PDA例化了它,所以tie0的端口不会被优化,dc会用tie cell连接
2.问题来源是检查网表发现dc默认不会在tie0到PDB端口之间插lvl,似乎也不报错,所以应该是有道理?
3.我的疑惑主要是因为tie cell也有VDD(scmr)的pg pin,这个VDD该接哪个,有没有什么讲究?tie cell位于PDA但电要接PDB??如果是这样如何区分这种tie cell和PDA中的其他tie cell呢?后端电源是不是也不好搞?
4.如果tie0不需要,那tie1呢?可能0代表VSS没有压差,我能理解,但是1代表VDD,电压肯定是有差别的吧

网友A:
如你所说,tie0不需要,但tie1应该是需要的。level shifter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功能上的,静态信号没有并不会被豁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你所说,tie0不需要,但tie1应该是需要的。level shifter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功能上的,静态信号没有并不 ...

嗯嗯,主要是这种细节也没有在哪里或者文档有描述,讲upf的也没见提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你所说,tie0不需要,但tie1应该是需要的。level shifter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功能上的,静态信号没有并不 ...

实际实验了下,发现dc对于tie1的端口也不给插lvl,check mv design也不报错,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