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方波高低电平出现很多毛刺

楼主(2025-08-04):
前仿只有在高低电平切换时出现毛刺,而提参后仿时高低电平上出现很多毛刺,请问版图哪方面可能出现了问题

网友A:
可能该信号线与另一根信号线之间存在较大的耦合电容,那个信号发生跳变时,就在这个信号上耦合出一个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该信号线与另一根信号线之间存在较大的耦合电容,那个信号发生跳变时,就在这个信号上耦合出一个毛刺。 ...

M2金属线穿过Guarding Ring的M1上会发生您所说的耦合电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M2金属线穿过Guarding Ring的M1上会发生您所说的耦合电容吗?

会有耦合,但是GuideRing应该是固定电位吧。不要局限于上下层关系,同一层并着走线也有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有耦合,但是GuideRing应该是固定电位吧。不要局限于上下层关系,同一层并着走线也有耦合。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