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怎么自己绕MOM电容

楼主(2025-08-04):
最近用smic.18做LDO,但是发现没有mom电容,版图里自己画又不确定容值多大,纯用net来画版图又抽不出来后仿网表,求助一下怎么抽后仿网表或者说怎么画好后封装成一个symbol

网友A:
对这个电容的精度要求很高吗,不然感觉mom不划算,单位电容很小

网友:
可以自己绕,后仿抽出来应该是准的。
做个cell表示多大电容,但cell里面只有pin没有电路,否则过不了LV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这个电容的精度要求很高吗,不然感觉mom不划算,单位电容很小

想省面积,想把输出电容用PVAR+MOM,单纯用PVAR的metal层是空的,浪费了,所以想自己绕个MOM出来放在PVAR上面

网友:
提PEX的时候选R+C+CC的话应该能正常提出这种寄生电容的。我们之前弄这个是在schematic上的上下极板各放一个小的短路的金属电阻,这样LVS也可以检查这个电容有没有连接到电路内。

网友:
有EMX的话版图自己画完,用EMX仿一下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省面积,想把输出电容用PVAR+MOM,单纯用PVAR的metal层是空的,浪费了,所以想自己绕个MOM出来放在PVAR ...

了解了,那可以参考5楼那种的方法。以前用金属走线对比过实际mom的容值,提出来挺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