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rc求助

楼主(2025-08-04):
有一些底层的节点比如net50(比如ldo输出做电源用的)接在nwell上,这样会报nwell的erc错误。
然后我在顶层报出了特多。
有没有办法指定某个底层节点是电源线,这样就不报erc错误了呢?
拜求大神!

网友:
这根线打LABEL 并写到POWER NETS里 ,没试过 感觉应该可以

楼主:
我把顶层的节点可以写到power nets里,打label了。底层的节点我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我比较喜欢报出来,然后和DE一起review并评估风险。如果一定要屏蔽的话那就在lvs的rule file里面把这个检查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顶层的节点可以写到power nets里,打label了。底层的节点我不知道怎么弄。 ...

因为lvs rule中可能就已经定义了 nw连接的一定是power ,往往很多情况 nw可能float 或者接一个内部的电位 这种情况下 erc就会报出来,这个错误即使是假错也要拉着 designer一起去review的, 如果要是不想erc报出来 ,那可能需要自己去搞一个 lvs rule 让erc的判定是认为 只有不接 nw的power 才会报出来 ,这样可能需要把你这个模块中用到的所有的power 都定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lvs rule中可能就已经定义了 nw连接的一定是power ,往往很多情况 nw可能float 或者接一个内部的电位 ...

我现在是顶层,怎么定义下层模块中的net是电源线呢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们一直有,waive的

楼主:
如果在顶层做个label,打到底层单元比如CELLA里的net3上,哪位大神知道这个lable怎么写?多谢了。

网友:
这个检查我建议倾向于让它报出来,有时候不一定报的地方是完全没风险的,万一判断的地方和电路评估是有风险的但是把它写掉不报了就问题大了,至少每次过一版top lvs的时候可以再检查一遍是否有风险。

楼主:
您那是少吧,我这有一千个。真要命。

网友:
应该没办法,要么你就在顶层打上pin,再把这个pin设成power net

楼主:
比如我想定义top下的cella里的net3为电源线,这个label有办法写吗,有什么格式写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我想定义top下的cella里的net3为电源线,这个label有办法写吗,有什么格式写吗 ...

这个貌似是没办法的吧。。。。不过你可以在LVS的cmd file里面找到检查这个ERC rule的部分,然后把这一部分屏蔽掉。当然,前提是在跑模块LVS的时候不能屏蔽并且和DE确认好,跑TOP level的时候就把这个rule屏蔽掉。有的Foundry的LVS cmd file里面对于这些check设置了开关,把开关关了就好

网友:
让电路把这根线出到顶层 正常打LABEL就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貌似是没办法的吧。。。。不过你可以在LVS的cmd file里面找到检查这个ERC rule的部分,然后把这一部 ...

感谢热心大哥码了这么多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