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静态时序分析

楼主(2025-08-04):
各位大佬,pt进行静态时序分析时,出现No constrained path,sdc已经从innovus读进来了,还是显示无约束路径,如何解决呀

网友:
问deepseek,貌似很有参考意义。见附件。

网友A:
读网表或SDC时有没有报什么Warn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网表或SDC时有没有报什么Warning?

没有警告,我用ICC导出来的sdc包含net的一些电阻参数,innovus就没有

网友:
sdc应该是dc写出来再改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警告,我用ICC导出来的sdc包含net的一些电阻参数,innovus就没有

如果是UPF项目,注意网表里不要包含标准单元空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UPF项目,注意网表里不要包含标准单元空模块。

单一电源的,我静态时序分析的报告路径的延时,和仿真结果的延时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