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Cadence EMX的服务器 CPU 如何选择?

楼主(2025-08-04):
服务器主要跑 Cadence EMX  Spectre,现在有2个服务器配置可以选择
AMD ZEN3  7763 *2  DDR4 3200 64G*32  6W
AMD ZEN4  9654*2  DDR5  4800  48G*48   15W

EMX 要求大内存,请问如何选择?

网友A:
直接第一个配置,买两台,这样可以同时跑更多的EMX/Spectre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第一个配置,买两台,这样可以同时跑更多的EMX/Spectre仿真

有人 ZEN4  一台可以顶  2台 ZEN3,我现在纠结呢。

网友:
选核多的

楼主:
内存都是2T
ZEN3  64*2  单台 256线程

ZEN4  96*2  单台 384线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存都是2T
ZEN3  64*2  单台 256线程

那不是显而易见的ZEN4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人 ZEN4  一台可以顶  2台 ZEN3,我现在纠结呢。

看错了,7763 只有64核,,,选965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7763 只有64核,,,选9654

你说的也没错,ZEN 3 2台同时跑,  ZEN4 只能一台跑。

网友B:
买新不买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新不买旧

新的贵呀,太贵了。

网友C:
AMD 9XXX  CPU ,最大内存通道数:12  ,即服务器只有 24个内存插槽, 64G *  24  =  1.5T      看你对内存的需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MD 9XXX  CPU ,最大内存通道数:12  ,即服务器只有 24个内存插槽, 64G *  24  =  1.5T      看你对内存 ...

抱歉,有48个插槽的 服务器   DDR5  4800  48G *48    2304GB内存。 R283-ZK0-AAL1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有48个插槽的 服务器   DDR5  4800  48G *48    2304GB内存。 R283-ZK0-AAL1

学习了,还真有这样的板子  点个赞

网友D:
别买组装机器就行了,最近遇到一台Giga的组装服务器,神奇的是 9474F的两颗CPU,跑下来性能不到Dell 服务器9554的一半。我现在怀疑是散热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买组装机器就行了,最近遇到一台Giga的组装服务器,神奇的是 9474F的两颗CPU,跑下来性能不到Dell 服务器 ...

找FAE就可以解决,你为啥不找FAE ,我有问题直接报着机器去找FAE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买组装机器就行了,最近遇到一台Giga的组装服务器,神奇的是 9474F的两颗CPU,跑下来性能不到Dell 服务器 ...

我用的9B14  2颗, 满载温度不超过65度,你9474F温度多少?
Dell  R750  8375C   2颗   负载50%的温度

技嘉 MZ73-LM1  9B14 2颗   负载87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