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LE结果异常

楼主(2025-08-04):
各位大佬:

从CTLE均衡结果看,12Gbps数据经过均衡后输出有一点不对,造成眼高没有预期的好,什么原因啊?

这种情况是带宽不够吗?

输入数据10Gbps均衡输出也有这种现象

网友A:
看起来主要原因是TX的jitter太大了,RJ和DJ都大,检查CLK或者TX driver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主要原因是TX的jitter太大了,RJ和DJ都大,检查CLK或者TX driver的设计

单独仿的CTLE,没有CLK

data in给的vsource-PRBS,Rj=4ps, Rise/Fall time=11ps

是Rj给的太大了?我试一下

网友A:
15*2/83=0.36UI的抖动了,再加上tx driver的,现在这样也不奇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2/83=0.36UI的抖动了,再加上tx driver的,现在这样也不奇怪吧

data in给的vsource-PRBS,没有TX模块
Rj=0ps, Rise/Fall time改为1ps了
data速率降低到8G也没用

输入眼图比输出眼图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2/83=0.36UI的抖动了,再加上tx driver的,现在这样也不奇怪吧

这是Testbench,输入经过S参数(衰减10dB@5GHz),经过CTLE,然后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2/83=0.36UI的抖动了,再加上tx driver的,现在这样也不奇怪吧

ac小信号

网友A:
抱歉理解成了TX的输出眼图,可以看看CTLE是否有共轭极点和通过带宽扩展看看是否有效果

网友B:
不加rj的那个平台,扫一下eq看看,感觉是你eq设置不合理,有点大;不行就再调调电容值,跑一下你的传输线模型的衰减,让ctle补偿曲线在高频处尽量跟你传输线衰减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理解成了TX的输出眼图,可以看看CTLE是否有共轭极点和通过带宽扩展看看是否有效果 ...

看上去是输入经过CTLE后,输出有振铃,和电阻串了一个2nH的理想电感,频宽拓展了也没啥改善

CTLE里面没有电感,只是普通的RC反馈结构,也会产生共轭极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加rj的那个平台,扫一下eq看看,感觉是你eq设置不合理,有点大;不行就再调调电容值,跑一下你的传输线模 ...

看ac eq还算合适

输入经过CTLE后,输出有振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理解成了TX的输出眼图,可以看看CTLE是否有共轭极点和通过带宽扩展看看是否有效果 ...

结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加rj的那个平台,扫一下eq看看,感觉是你eq设置不合理,有点大;不行就再调调电容值,跑一下你的传输线模 ...

低频衰减稍大了点,有-5dB,这个有影响吗?

网友C:
楼主,你的输入是AC-Couple的吗?是的话看一下是否是直流偏置的电阻给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输入是AC-Couple的吗?是的话看一下是否是直流偏置的电阻给小了

输入是AC coupled,耦合电容750f,直流偏置电压通过100k给到输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入是AC coupled,耦合电容750f,直流偏置电压通过100k给到输入

感觉容值较小,可以加大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容值较小,可以加大一下试试

电容增大了4倍,效果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增大了4倍,效果不大

那不知道了,不确定是不是内部有东西影响。

网友D:
高频增益低频增益都是负的,那就用无源ctle好了.....
把高频增益,低频增益,带宽都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频增益低频增益都是负的,那就用无源ctle好了.....
把高频增益,低频增益,带宽都提高 ...

大佬批评的对

我再减小Rs,增大Cs看看效果

不过即使整个频段有个3dB衰减,也不应该有振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频增益低频增益都是负的,那就用无源ctle好了.....
把高频增益,低频增益,带宽都提高 ...

大佬,我能看到眼高变高了,但是Cs给的越大,眼图的最高点往左移动了5ps,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你这边输入端有没有阻抗匹配?有空找点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