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LVS两个一模一样的nor,只有一个识别不到

楼主(2025-08-04):
版图使用了两个一模一样的symbol,但是LVS的时候只有一个symbol中的一个NMOS识别不到,并且参数也出现了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应该是其他问题导致的,其他错误有吗

网友:
1.版图上器件的连接关系是否正确;2.器件上是否缺少某一层次

网友:
经常会有别的错误引发乱报错的情况

网友:
先保证DRC PASS。。

网友:
用识别到的NMOS 替换没识别到的NMOS看看

网友:
其他有地方连错线了

网友:
肯定连线连错了,好好对一下

网友:
只报一个是因为两个一样的cell,只会报一次

网友:
看看ab有没有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