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oostrapped开关作为电荷共享开关电压差过大

楼主(2025-08-04):
如题,lz在测试使用不同开关作为两个电容电荷共享的开关时发现,使用boostrapped开关时两个电容完成共享的时候电压和理论值相差过大。如图1是测试用的结构,两个电容左边的大小为0.25pF,右边的为1pF,复位时下端都接VCM=0.6V,左边电容的上端也是VCM,也就是没有电荷,右边电容上端是800mV;开始电荷共享后把两个电容的上端连载一起,控制信号RST和AMP是反向的,两个电容上端的波形在图2,按照计算共享结束的电压应该是760mV才对,但这边只有713。这个结构在理想开关验证是没问题的,用CMOS开关的话,尺寸取到200um/60nm时,会有13mV左右的压差,这边用的boostrapped的开关管尺寸是20um左右。

电路结构

电路结构

电荷共享过程

电荷共享过程

网友A:
学习开关电容章节,一个重要的知识点就是开关带来的时钟馈通和电荷注入,以及如何通过各种方法减小其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开关电容章节,一个重要的知识点就是开关带来的时钟馈通和电荷注入,以及如何通过各种方法减小其影响。 ...

好的 感谢

网友:
开关带来时钟馈通和电荷注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