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可以鎖相但不能鎖頻

楼主(2025-08-04):
如波形圖,我的UP/DN都已經成為pulse,Vtune也已經停止變化,但是自分頻器回授的頻率與reference的頻率正好差了兩倍,並且只有相位鎖住,想請問各位高手有沒有遇過個問題的經驗,分享問題的所在,並且該如何解決,先謝謝大家的回覆。

楼主:
補充,有在Ring VCO給一點初始電壓提供起振,不確定跟這個有沒有關係

网友A:
仔细看了下,VCO的rise 没有DN pulse出现,使用的不是传统的PFD?

楼主给的初始电压是在VCO的两倍频率附近?仔细看了下,VCO的rise 没有DN pulse出现,使用的不是传统的PFD?如果是PD,PD的工作范围是0~2*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给的初始电压是在VCO的两倍频率附近?仔细看了下,VCO的rise 没有DN pulse出现,使用的不是传统的PFD? ...

出現問題的那一張waveform我沒有給Vtune初始電壓,我只有在Ring VCO第一級給了一個小電壓以供震盪

如果有給Ring VCO Vtune接近鎖定的初始電壓是可以成功鎖住的

另外 PFD的部分用的是傳統的PFD(如下圖)

非常感謝您的回覆

网友B:
正常PLL不用给Vtune初始电压吧,而且如果你有上电的过程VCO是会振荡的,不需要你做任何处理
这样你试试 还会出现不锁频的现象吗?
传统的PFD不是需要加个延迟去除死区 你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PLL不用给Vtune初始电压吧,而且如果你有上电的过程VCO是会振荡的,不需要你做任何处理
这样你试试 还 ...

主要先加一個初始電壓到vtune是為了要看PLL是否成功進入鎖定狀態 還有看Vtune的ripple狀況
另外 我對單一個PFD作相同情況的模擬,確實會出現問題
感謝您的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先加一個初始電壓到vtune是為了要看PLL是否成功進入鎖定狀態 還有看Vtune的ripple狀況
另外 我對單一 ...

如果你想快速进入锁定状态,你加的vtune电压不能太高,毕竟正常工作时是从0开始往上增加的,频率也是从低到高的,你现在初始电压太高,频率一下子就太高了再加上你PFD的问题就有问题了
先搞定pfd,再看整体吧 ,整体仿真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