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231版本混合仿真问题请教

楼主(2025-08-05):
问题描述如下:

我在装好的IC231 virtuoso做数模混合仿真时,报错logical library name STD must be mapped to a design library,我理解是缺少STD库的定义。

然后根据网上帖子和AI的指引,找到路径$CDS_ROOT_DIR/tools/inca/files如附件图1所示。只有STD.src等此类文件,但却是没有STD库目录。

与之相比,IC617版本同位置文件目录则有STD.src文件夹,也有STD文件夹,如附件图2所示。当切换到IC617时,混合仿真也是正常的。

想请教各位大神,这个可能是由于我IC231的版本或者资源不对吗🤔? 我这个资源的版本是base.IC23.10.000。
或者还是有可能是因为少了某道工序吗🤔?
不胜感激!

图1. IC231对应目录文件

图1. IC231对应目录文件

图2. IC617对应目录文件

图2. IC617对应目录文件

网友A:
不懂啊。231正常AMS没啥区别。没看过这种报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啊。231正常AMS没啥区别。没看过这种报错呢

好的呢,感谢,看看有没有其他大神能给些思路🤔

网友B:
我的231里有STD文件夹 屏幕截图 2025-08-06

网友C:
为啥要用那么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用那么新的啊

试用了一下觉得不错,就开始用了,然后就顺手了。617和618到确实用起来也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231里有STD文件夹

请教一下您,您这个版本是只安装了Base,还是有安装Hotfix版本呢🤔?

然后就是单独安装IC就会有这个文件夹吗? 还是XCELIUM安装之后才会出现的呢?

感谢!

网友D:
也是这个问题 请问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是这个问题 请问解决了吗

目前还没有思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预先装了IC617才导致的问题。因为我发现装IC231和Xcelium的时候,安装程序的configure会fail。🤔

我回退到版本IC617去进行AMS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