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BIST测试时有关BIST_SETUP信号

楼主(2025-08-05):
对于BIST_SETUP信号,在文档中说这个信号为10时才会初始化,但我看波形,这个信号的变化为0-1-11,就是没有10,请问是怎么回事呢?虚心求教大神

网友A(2025-09-10):
你产生mbist pattern的时候run_mode应该用的是run_time_prog;你用hw_default,波形就能和文档对的上

网友A:
BIST_SETUP[1:0]

I

These signals determine the mode of the controller:

‘00’ — SHORT SETUP chain between BIST_SI and MBISTPG_SO

‘01’ — LONG SETUP chain between BIST_SI and MBISTPG_SO

‘10’ — HWDefault mode

‘11’ — RunTimeProg mod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ST_SETUP[1:0]

I

请问大佬,最高位setup[2]是用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佬,最高位setup[2]是用来?

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产生mbist pattern的时候run_mode应该用的是run_time_prog;你用hw_default,波形就能和文档对的上 ...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