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JasperGold 24.03 Licence DENIED

楼主(2025-08-05):
我在安装JasperGold 24.03时,没有用到IScape,直接将Base_JASPER24.03.000_lnx86_1of1.tgz解压即可。我按照ocad的1patch的方法启用进行破解并开启lmgrd,发现xcelium24.03是没问题的但jaspergold24.03却出现Licence的问题。ocad的Licence的缺少Feature,然后直接在ocad的License上添加缺失的Feature,出现下面的内容:DENIED。随后,我切换JasperGold自带的lmgrd,再使用pubkey_verify、SynopsysMonoSlayer等进行破解,还是没有生效。
使用到ocad的lmgrd(ocad/tools/licsrv/bin/bin.cds),使用到ocad的cds.license.dat(/home/eda/Cadence/ocad/tools/licsrv/generator/cdslic.gen)
我不清楚如何正确的Crack JasperGold,请各位大佬指点!

我在设置JasperGold时用到的一些命令:

  1. export CDS_LIC_FILE=5280@localhost
  2. export LM_LICENSE_FILE=5280@localhost
  3. /home/eda/Cadence/cds/lmgrd -c /home/eda/Cadence/cds/cds.license.dat
  4. export PATH=/home/eda/Cadence/jasper_2024.03/bin:$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y 1path -jre

您好,还是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y 1path -jre

您好,我尝试过,还是不起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尝试过,还是不起作用

用软件自带的lmgrd  提示版本不对

网友B:
v2022.000 is too low

楼主:
引用 网友B:
v2022.000 is too low

我用jaspergold自带的也是这个结果

楼主:
我尝试过高版本的cdslmd和lmgrd,但路径也没问题,xcelium可以运行,但jasper还是被DENIED

网友C:
用这个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试试吧

老哥,非常感谢,我明天尝试一下。非常感谢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简而言之,是Licence的Feature版本太低,将1patch中的cds.licence.dat中的2020.12替换为2024.12即可。
感谢大佬@TerraWilly的指点,直击问题要害,还感谢@a879773762和微笑90提供的lmgrd和cdslmd。

楼主:
分享一下JasperGold涉及到的Licence,请大家支持正版!
jaspercore
jaspergold
jasper_advp
jasper_afl
jasper_cdc
jasper_coverage
jasper_csr_opt
jasper_dao
jasper_fao
jasper_fpv
jasper_fpv_opt
jasper_fst
jasper_interactive
jasper_interactive_opt
jasper_papp
jasper_pcov
jasper_pint
jasper_sec
jasper_unr
jasper_vao

网友(2025-09-18):
有问有解释,赞!

网友(2025-10-29):
引用 楼主:
分享一下JasperGold涉及到的Licence,请大家支持正版!
jaspercore
jaspergold

18:34:25 (lmgrd) -----------------------------------------------
18:34:25 (lmgrd)   Please Note:
18:34:25 (lmgrd)
18:34:25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18:34:25 (lmgrd)   In order to capture accurate license
18:34:25 (lmgrd)   usage data into an organized repository,
18:34:25 (lmgrd)   please enable report logging. Use Flexera's
18:34:25 (lmgrd)   software license administration  solution,
18:34:25 (lmgrd)   FlexNet Manager, to  readily gain visibility
18:34:25 (lmgrd)   into license usage data and to create
18:34:25 (lmgrd)   insightful reports on critical information like
18:34:25 (lmgrd)   license availability and usage. FlexNet Manager
18:34:25 (lmgrd)   can be fully automated to run these reports on
18:34:25 (lmgrd)   schedule and can be used to track license
18:34:25 (lmgrd)   servers and usage across a heterogeneous
18:34:25 (lmgrd)   network of servers including Windows NT, Linux
18:34:25 (lmgrd)   and UNIX.
18:34:25 (lmgrd)
18:34:25 (lmgrd) -----------------------------------------------
18:34:25 (lmgrd)
18:34:25 (lmgrd)
18:34:25 (lmgrd) Server's System Date and Time: Wed Oct 29 2025 18:34:25 CST
18:34:25 (lmgrd) SLOG: Summary LOG statistics is enabled.
18:34:25 (lmgrd) FlexNet Licensing (v11.16.4.0 build 252457 x64_lsb) started on xilinx (linux) (10/29/2025)
18:34:25 (lmgrd) Copyright (c) 1988-2019 Flexera. All Rights Reserved.
18:34:25 (lmgrd) World Wide Web:  http://www.flexerasoftware.com
18:34:25 (lmgrd) License file(s): /opt/ocad/tools/licsrv/licenses/cds.license.dat
18:34:25 (lmgrd) lmgrd tcp-port 5280
18:34:25 (lmgrd) (@lmgrd-SLOG@) ===============================================
18:34:25 (lmgrd) (@lmgrd-SLOG@) === LMGRD ===
18:34:25 (lmgrd) (@lmgrd-SLOG@) Start-Date: Wed Oct 29 2025 18:34:25 CST
18:34:25 (lmgrd) (@lmgrd-SLOG@) PID: 4213
18:34:25 (lmgrd) (@lmgrd-SLOG@) LMGRD Version: v11.16.4.0 build 252457 x64_lsb ( build 252457 (ipv6))
18:34:25 (lmgrd) (@lmgrd-SLOG@)
18:34:25 (lmgrd) (@lmgrd-SLOG@) === Network Info ===
18:34:25 (lmgrd) (@lmgrd-SLOG@) Listening port: 5280
18:34:25 (lmgrd) (@lmgrd-SLOG@)
18:34:25 (lmgrd) (@lmgrd-SLOG@) === Startup Info ===
18:34:25 (lmgrd) (@lmgrd-SLOG@) Server Configuration: Single Server
18:34:25 (lmgrd) (@lmgrd-SLOG@) Command-line options used at LS startup: -c /opt/ocad/tools/licsrv/licenses/cds.license.dat -l /tmp/cds.license.log
18:34:25 (lmgrd) (@lmgrd-SLOG@) License file(s) used:  /opt/ocad/tools/licsrv/licenses/cds.license.dat
18:34:25 (lmgrd) (@lmgrd-SLOG@) ===============================================
18:34:25 (lmgrd) Starting vendor daemons ...
18:34:25 (lmgrd) Started cdslmd (internet tcp_port 35299 pid 4215)
18:34:25 (cdslmd) FlexNet Licensing version v11.16.4.0 build 252457 x64_lsb
18:34:26 (cdslmd) Cadence kit version: 19.03-p001
18:34:26 (cdslmd) CADENCE_INFO_MSG: Time check: 10/29/2025 18:34:26.000266
18:34:26 (cdslmd) CADENCE_INFO_MSG: Time check: 10/29/2025 18:34:26.008
18:34:28 (cdslmd) SLOG: Summary LOG statistics is enabled.
18:34:28 (cdslmd) SLOG: FNPLS-INTERNAL-CKPT1
18:34:28 (cdslmd) SLOG: VM Status: 4
18:34:28 (cdslmd) SLOG: FNPLS-INTERNAL-CKPT5
18:34:28 (cdslmd) SLOG: TPM Status: 0
18:34:28 (cdslmd) SLOG: FNPLS-INTERNAL-CKPT6
18:34:28 (cdslmd) Server started on xilinx for:        100
18:34:28 (cdslmd) 111                12141                206
18:34:28 (cdslmd) 21060                21400                21900
18:34:28 (cdslmd) 26000                276                32150
18:34:28 (cdslmd) 32500                32501                32760
18:34:28 (cdslmd) 365                3DEM                3DEMENG
18:34:28 (cdslmd) 940                945                ADE_GXL_TC_Cockpit
18:34:28 (cdslmd) ADE_GXL_TC_DCM        ADE_GXL_TC_MTS        ADE_GXL_TC_MismatchAnalysis
18:34:28 (cdslmd) ADE_GXL_TC_Optimizer ADE_GXL_TC_PAD        ADE_GXL_TC_SensitivityAnalysis
18:34:28 (cdslmd) ADE_GXL_TC_Tuner ADE_GXL_TC_YieldAnalysis ADE_GXL_TC_YieldOptimizer
18:34:28 (cdslmd) AMS_designer_Link AMS_designer_Verification AMS_environment
18:34:28 (cdslmd) AMS_Option_to_Incisive Assura_DRC        Assura_DV_design_rule_checker
18:34:28 (cdslmd) Assura_DV_LVS_checker Assura_DV_parasitic_extractor Assura_LVS
18:34:28 (cdslmd) Assura_MP        Assura_UI        Base_Verilog_Lib
18:34:28 (cdslmd) Conformal_Asic        Conformal_Cnstrnt_Dsgnr_L_LL Conformal_Cnstrnt_Dsgnr_XL_LXL
18:34:28 (cdslmd) Conformal_Custom Conformal_ECO        Conformal_ECO_GXL
18:34:28 (cdslmd) Conformal_Low_Power Conformal_Low_Power_GXL Conformal_Ultra
18:34:28 (cdslmd) CWAVES                Debug_Option_to_Incisive desktop_manager
18:34:28 (cdslmd) DFM_Core_Technology Digital_Mixed_Signal_Option Distributed_Dracula_Option
18:34:28 (cdslmd) Encounter_Block Encounter_C        Encounter_ccopt_GXL
18:34:28 (cdslmd) Encounter_CPU_accelerator_GXL Encounter_DFM        Encounter_DFM_GXL
18:34:28 (cdslmd) Encounter_Diagnostics_Volume Encounter_Digital_Impl_Sys_L Encounter_Digital_Impl_Sys_XL
18:34:28 (cdslmd) Encounter_Giga_Scale_GXL Encounter_Library_Char_GXL Encounter_Library_Char_XL
18:34:28 (cdslmd) Encounter_Low_Power_GXL Encounter_Mixed_Signal_GXL Encounter_Pow_Sys_Adv_Anls_GXL
18:34:28 (cdslmd) Encounter_Power_System_L Encounter_Power_System_XL Encounter_QRC_Extraction_GXL
18:34:28 (cdslmd) Encounter_QRC_Extraction_L Encounter_QRC_Extraction_XL Encounter_S20_GXL
18:34:28 (cdslmd) Encounter_Stacked_Die_GXL Encounter_T20_GXL Encounter_Test_Architect
18:34:28 (cdslmd) Encounter_Test_CPF Encounter_Test_ExtensionLang Encounter_Tim_Sys_Adv_Anls_GXL
18:34:28 (cdslmd) Encounter_Timing_System_L Encounter_Timing_System_XL Encounter_True_Time
18:34:28 (cdslmd) Encounter_U20_GXL Encounter_Wave_Viewer ET_Hierarchical_Option
18:34:28 (cdslmd) FE_Classic        FE_GPS                FE_Ultra
18:34:28 (cdslmd) FirstEncounter        FirstEncounterSOC First_Encounter_GXL
18:34:28 (cdslmd) First_Encounter_L First_Encounter_VIP First_Encounter_XL
18:34:28 (cdslmd) Innovus_10nm_Opt Innovus_20nm_Opt Innovus_3D_IC_Opt
18:34:28 (cdslmd) Innovus_C        Innovus_CPU_Opt Innovus_DFM
18:34:28 (cdslmd) Innovus_Hier_Opt Innovus_Impl_System Innovus_Impl_System_Basic
18:34:28 (cdslmd) Innovus_MS_Opt        Liberate_AMS_Client Liberate_AMS_Server
18:34:28 (cdslmd) Liberate_Client Liberate_LV_Client Liberate_LX_Client
18:34:28 (cdslmd) Liberate_LV_Server Liberate_LX_Server Liberate_MX_Client
18:34:28 (cdslmd) Liberate_MX_Server Liberate_Server NC_SystemC_Simulator
18:34:28 (cdslmd) NC_Verilog_Data_Prep_Compiler NC_Verilog_Simulator NC_VHDL_Simulator
18:34:28 (cdslmd) OASIS_RFDE        Phys_Ver_Sys_Adv_Ana_Opt Phys_Ver_Sys_Adv_Device
18:34:28 (cdslmd) Phys_Ver_Sys_Cons_Validator_XL Phys_Ver_Sys_Const_Validator Phys_Ver_Sys_design_Ana
18:34:28 (cdslmd) Phys_Ver_Sys_DRC_XL Phys_Ver_Sys_Graph_LVS_Debug Phys_Ver_Sys_LVS_XL
18:34:28 (cdslmd) Phys_Ver_Sys_MRC Phys_Ver_Sys_Pattern_Match Phys_Ver_Sys_Prog_ERC
18:34:28 (cdslmd) Phys_Ver_Sys_Prog_ERC_XL Phys_Ver_Sys_Results_Mgr PVS_MPT_Image_Decomposer
18:34:28 (cdslmd) PVS_MPT_Spacer_Decomposer QRC_Advanced_Analysis QRC_Advanced_Modeling
18:34:28 (cdslmd) QRC_Advanced_Modeling_20 QRC_Advanced_Node_Modeling QRCX_Display_Technology_Option
18:34:28 (cdslmd) QuickView_CH_SL QuickView_GDSII QuickView_GL1
18:34:28 (cdslmd) QuickView_HITACHI QuickView_JEOL        QuickView_LAFF
18:34:28 (cdslmd) QuickView_MEBES QuickView_OA        QuickView_OASIS
18:34:28 (cdslmd) QuickView_SemiP10 QuickView_Signoff QuickView_TOSHIBA
18:34:28 (cdslmd) SpectreBasic        Spectre_BTAHVMOS_Models Spectre_BTASOI_Models
18:34:28 (cdslmd) Spectre_Burst_AllegroSI Spectre_char_opt Spectre_EMIR
18:34:28 (cdslmd) Spectre_Fault_Analysis_opt Spectre_XPS        Tempus_Timing_Signoff_L
18:34:28 (cdslmd) Tempus_Timing_Signoff_MP Tempus_Timing_Signoff_TSO Tempus_Timing_Sign2off_XL
18:34:28 (cdslmd) Variety_LX_Client Variety_LX_Server Variety_MX_Client
18:34:28 (cdslmd) Variety_MX_Server VCS_Opt_Incisive_Specman_Sim Vdixl_Capacity_Opt
18:34:28 (cdslmd) Virtuoso_Acceler_Parallel_L Virtuoso_Acceler_Parallel_sc Virtuoso_Acceler_Parallel_XL
18:34:28 (cdslmd) Virtuoso_ADE_Assembler Virtuoso_ADE_Explorer Virtuoso_ADE_Explorer_Basic
18:34:28 (cdslmd) Virtuoso_ADE_Verifier Virtuoso_Adv_Dev_Mod_HSPICE Virtuoso_Adv_Dev_Modeling_ELDO
18:34:28 (cdslmd) Virtuoso_Adv_Node_Framework Virtuoso_Adv_Node_Opt_Layout Virtuoso_Adv_Node_Opt_Lay_Std
18:34:28 (cdslmd) Virtuoso_APS_MMSIM_Lk Virtuoso_CFDE_Opt Virtuoso_Constraint_API
18:34:28 (cdslmd) Virtuoso_Constraint_Interface Virtuoso_Core_Characterizer Virtuoso_Core_Optimizer
18:34:28 (cdslmd) Virtuoso_custom_placer Virtuoso_custom_router Virtuoso_DFM_option
18:34:28 (cdslmd) Virtuoso_Digital_Implem Virtuoso_Digital_Implem_XL Virtuoso_Digital_Signoff_Power
18:34:28 (cdslmd) Virtuoso_DRC_Opt Virtuoso_EAD_3D_Prec_Solver Virtuoso_EAD_Adv_Elect_Analysi
18:34:28 (cdslmd) Virtuoso_IPVS_Adv_Ana_Opt Virtuoso_Layout_Migrate Virtuoso_Layout_Suite_EAD
18:34:28 (cdslmd) Virtuoso_Layout_Suite_GXL Virtuoso_Layout_Suite_L Virtuoso_Layout_Suite_XL
18:34:28 (cdslmd) Virtuoso_LDE_Analyzer Virtuoso_MixedSignalOpt_Layout Virtuoso_MMSIM_CPU_Accelerator
18:34:28 (cdslmd) Virtuoso_MMSIM_pwr_opt Virtuoso_MMSIM_RF_analysis Virtuoso_Multi_mode_Simulation
18:34:28 (cdslmd) Virtuoso_NeoCircuit_DFM Virtuoso_Oasis_API Virtuoso_Phase_designer
18:34:28 (cdslmd) Virtuoso_Power_System_L Virtuoso_Power_System_L_EXT Virtuoso_Power_System_XL
18:34:28 (cdslmd) Virtuoso_QRC_Extraction_L Virtuoso_QRC_Extraction_XL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L
18:34:28 (cdslmd)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XL Virtuoso_Simulation_Interface Virtuoso_Spectre
18:34:28 (cdslmd) Virtuoso_Spectre_GXL Virtuoso_Spectre_GXL_MMSIM_Lk Virtuoso_Spectre_RF
18:34:28 (cdslmd) Virtuoso_Spectre_XL Virtuoso_Stack_Die_Option Virtuoso_Variation_Analysis_Op
18:34:28 (cdslmd) Virtuoso_Variation_Option Virtuoso_Visual_Analysis_XL Virtuoso_Waveform_API
18:34:28 (cdslmd) Virtuoso_XPS_MMSIM_Lk VLS_GXL_TC_Analog_Auto_Placer VLS_GXL_TC_Cell_Planner
18:34:28 (cdslmd) VLS_GXL_TC_Cockpit VLS_GXL_TC_Digital_Auto_Placer VLS_GXL_TC_Floorplanning
18:34:28 (cdslmd) VLS_GXL_TC_ISL        VLS_GXL_TC_Layout_CE VLS_GXL_TC_Layout_Migrate
18:34:28 (cdslmd) VLS_GXL_TC_Layout_Yield_Optimi VLS_GXL_TC_Module_Generator VLS_GXL_TC_Space_based_Router
18:34:28 (cdslmd) VLS_GXL_TC_SPD        VLS_GXL_TC_VCAR vmanager
18:34:28 (cdslmd) vmanager_client vmanager_integration vmanager_project
18:34:28 (cdslmd) vmanager_ucis        vmanager_web        Voltus_Power_Integrity_AA
18:34:28 (cdslmd) Voltus_Power_Integrity_AA_GXL Voltus_Power_Integrity_Fi_L Voltus_Power_Integrity_Fi_XL
18:34:28 (cdslmd) Voltus_Power_Integrity_L Voltus_Power_Integrity_MP Voltus_Power_Integrity_XL
18:34:28 (cdslmd) Xcelium_Limited_Single_Core XceliumLimitedSingleCoreLegacy Xcelium_Single_Core
18:34:28 (cdslmd) Xcelium_Single_Core_Legacy Xcelium_Safety        Xcelium_Multi_Core
18:34:28 (cdslmd) Xcelium_For_Partners
18:34:28 (cdslmd)
18:34:28 (cdslmd) All FEATURE lines for cdslmd behave like INCREMENT lines
18:34:28 (cdslmd)
18:34:28 (cdslmd) EXTERNAL FILTERS are OFF
18:34:28 (lmgrd) cdslmd using TCP-port 35299
18:34:28 (cdslmd) SLOG: Statistics Log Frequency is 240 minute(s).
18:34:28 (cdslmd) SLOG: TS update poll interval is 600 seconds.
18:34:28 (cdslmd) SLOG: Activation borrow reclaim percentage is 0.
18:34:28 (cdslmd) (@cdslmd-SLOG@) ===============================================
18:34:28 (cdslmd) (@cdslmd-SLOG@) === Vendor Daemon ===
18:34:28 (cdslmd) (@cdslmd-SLOG@) Vendor daemon: cdslmd
18:34:28 (cdslmd) (@cdslmd-SLOG@) Start-Date: Wed Oct 29 2025 18:34:28 CST
18:34:28 (cdslmd) (@cdslmd-SLOG@) PID: 4215
18:34:28 (cdslmd) (@cdslmd-SLOG@) VD Version: v11.16.4.0 build 252457 x64_lsb ( build 252457 (ipv6))
18:34:28 (cdslmd) (@cdslmd-SLOG@)
18:34:28 (cdslmd) (@cdslmd-SLOG@) === Startup/Restart Info ===
18:34:28 (cdslmd) (@cdslmd-SLOG@) Options file used: None
18:34:28 (cdslmd) (@cdslmd-SLOG@) Is vendor daemon a CVD: No
18:34:28 (cdslmd) (@cdslmd-SLOG@) Is FlexNet Licensing Service installed and compatible: No
18:34:28 (cdslmd) (@cdslmd-SLOG@) FlexNet Licensing Service Version: -NA-
18:34:28 (cdslmd) (@cdslmd-SLOG@) Is TS accessed: No
18:34:28 (cdslmd) (@cdslmd-SLOG@) TS access time: -NA-
18:34:28 (cdslmd) (@cdslmd-SLOG@) Number of VD restarts since LS startup: 0
18:34:28 (cdslmd) (@cdslmd-SLOG@)
18:34:28 (cdslmd) (@cdslmd-SLOG@) === Network Info ===
18:34:28 (cdslmd) (@cdslmd-SLOG@) Listening port: 35299
18:34:28 (cdslmd) (@cdslmd-SLOG@) Daemon select timeout (in seconds): 1
18:34:28 (cdslmd) (@cdslmd-SLOG@)
18:34:28 (cdslmd) (@cdslmd-SLOG@) === Host Info ===
18:34:28 (cdslmd) (@cdslmd-SLOG@) Host used in license file: xilinx
18:34:28 (cdslmd) (@cdslmd-SLOG@) HostID node-locked in license file: 000c29176cec
18:34:28 (cdslmd) (@cdslmd-SLOG@) HostID of the License Server: 000c29176cec
18:34:28 (cdslmd) (@cdslmd-SLOG@) Running on Hypervisor: Unknown Hypervisor
18:34:28 (cdslmd) (@cdslmd-SLOG@) ===============================================
18:36:30 (cdslmd) TCP_NODELAY NOT enabled
18:36:30 (cdslmd) UNSUPPORTED: "jasper_interactive" (PORT_AT_HOST_PLUS   ) newmsg@xilinx  [pid4258_1] (No such feature exists. (-5,346))
18:36:30 (cdslmd) UNSUPPORTED: "jasper_pint" (PORT_AT_HOST_PLUS   ) newmsg@xilinx  [pid4258_2] (No such feature exists. (-5,346))

大佬,如何添加你上面提到的这些fe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