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oso_AMS混合仿真如何数字和模拟部分分别保存不同层数数据

楼主(2025-08-05):
最近在做数模混合仿真,由于serdes的各种数字自适应算法需要进行验证需要联合verilog各种数字模块仿真,由于电路比较庞大,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按下图存了2层,但是仍然不够用,模拟部分可以选信号进行保存,但是数字也是多层的,模拟存多层会数据太大,数字存的层数不够,不容易debug.

因为请教一下各位前辈,如果对模拟的ana_top数据存2层,数字的dig_top1存5层数据,数字的dig_top2存4层。

比如他们各个模块的instance name分别是 ana_top,dig_top1,dig_top2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tcl脚本来控制,写一个如下脚本

哦 漏了一点,完整如下

楼主:
这样需要怎样操作呢

楼主:
还有就是如何在仿真当中,不等跑完就直接可以看到数字信号的信号信息呢

网友A:
可以用tcl脚本来控制,写一个如下脚本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哦 漏了一点,完整如下

就是可以指定hierarchy下某个inst往下保存多少层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就是可以指定hierarchy下某个inst往下保存多少层

在这输入tcl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输入tcl路径

感谢您的恢复,小弟两个问题疑惑,再次麻烦您百忙之中回答一下

①、这个文档里面的-emptyok  需要更改其他的名字吗,还是不需要修改呢,他的意义是什么呢

②、my_ams_tb.DUT.I_ANA 是分别是Lib,cell和模块instance名字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可以指定hierarchy下某个inst往下保存多少层

还有就是再请教一下前辈,如何在仿真过程中就可以看到数字模块的波形呢,小弟在仿真中不能看到数字的波形,只能等仿真停了才能看到,也很苦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恢复,小弟两个问题疑惑,再次麻烦您百忙之中回答一下

-emptyok 是指如果要probe的信号路径不存在,就ignore这个信号,不要中断仿真

my_ams_tb.DUT.I_ANA 第一个TB的名字,其后面全是模块instance名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再请教一下前辈,如何在仿真过程中就可以看到数字模块的波形呢,小弟在仿真中不能看到数字的波形 ...

这没碰到过,应该数字、模拟信号都是可以边仿真边看的,你仿真结果用的是什么格式保存的呢? fsdb? sst2?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ptyok 是指如果要probe的信号路径不存在,就ignore这个信号,不要中断仿真

my_ams_tb.DUT.I_ANA 第一 ...

可以理解为DUT是一个top  instance,包含模拟和数字,前辈您写的I_ANA和I_DIG1,等都是DUT的instance里面的子模块的instance是这样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没碰到过,应该数字、模拟信号都是可以边仿真边看的,你仿真结果用的是什么格式保存的呢? fsdb? sst2? ...

格式这选的这样默认的,是不是选fsdb,或者sst2,才能在results Broswer里面看到数字的仿真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没碰到过,应该数字、模拟信号都是可以边仿真边看的,你仿真结果用的是什么格式保存的呢? fsdb? sst2? ...

存的选的默认的格式,是不是选择后面的fsdb和sst2才会在result broswer里面在仿真中看到数据波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没碰到过,应该数字、模拟信号都是可以边仿真边看的,你仿真结果用的是什么格式保存的呢? fsdb? sst2? ...

选的默认的udb的,是选择fsdb,sst2会好点吗,能够之间在result Broswer里面在仿真过程中读到波形吗,,一般ams混仿,哪个好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理解为DUT是一个top  instance,包含模拟和数字,前辈您写的I_ANA和I_DIG1,等都是DUT的instance里面的 ...

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选的默认的udb的,是选择fsdb,sst2会好点吗,能够之间在result Broswer里面在仿真过程中读到波形吗,, ...

udb是最新的格式,但如果不行就退回sst2或者 sst2+fsdb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udb是最新的格式,但如果不行就退回sst2或者 sst2+fsdb看看

谢谢 前辈啦,祝您工作顺利家庭幸福

楼主(2025-09-08):
引用 网友A:
udb是最新的格式,但如果不行就退回sst2或者 sst2+fsdb看看

前辈您好,再请教您一下,ams仿真有时候会出现意外而中断掉,这个AMS仿真器有没有类似spectre一样的中断续跑的设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再请教您一下,ams仿真有时候会出现意外而中断掉,这个AMS仿真器有没有类似spectre一样的中断 ...

右键case,菜单Netlist and Run options里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