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not compared

楼主(2025-08-05):
我检查了线的连接问题,以及label都打了。

楼主:
这个模块本身的LVS可以说是没问题的,然后我单独建一个cell,画进三个此模块现在也有not compared!

网友A:
有可能是地线和其他pin短路了,图里红圈默认是勾上的,把它点掉

网友B:
nch是非标准器件,subckt.sp有没有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地线和其他pin短路了,图里红圈默认是勾上的,把它点掉

这个我每次都是默认点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nch是非标准器件,subckt.sp有没有加

您说的这个我还不清楚,但是我如果只放一个该模块,就能过,放多个就过不了。昨晚上新建cell放三个也能过,今天突然就不行了

楼主:
目前我用他人的账号,直接调用我的版图跑LVS是没问题的。我新建一个工作区,复制的.cdsinit,cds.lib等文件,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每次都是默认点上的

点上?我的意思是这个地方不要点。。。。

网友:
去看lvs report的报告,那里会有报错信息提示要么检查下lvs box的cell名

网友:
解决了妈

楼主(2025-10-08):
都没啥问题,然后我换了个账号,把东西copy过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