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中的charge pump環路穩定性

楼主(2025-08-05):
想請問要怎麼確保這個運放是穩定的阿,我自己看下來正和負端的反饋都一樣強

网友A:
同问,而且还想问一下有什么比较好的charge-pump结构适合去学习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而且还想问一下有什么比较好的charge-pump结构适合去学习一下的

mismatch比較低的,這個就有不錯的效果了,我自己試過

"A Low Current Mismatch High Swing Charge Pump for High Speed Phase Locked Loop" 可以參考這篇

网友:
引用 楼主:
mismatch比較低的,這個就有不錯的效果了,我自己試過

"A Low Current Mismatch High Swing Charge Pump ...

多谢!我去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