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发现无法match

楼主(2025-08-05):
使用后端提供的网表和给后端的综合网表进行formality,发现reference object有不匹配,是一个计数器用于分频的bit0提示找不到了,但是进行网表和rtl的仿真没发现错误,(rtl和dc综合的网表已经跑过)

网友A:
对比一下综合和PR网表里的ICG数量是否一致,不一致的话把认ICG的变量打开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一下综合和PR网表里的ICG数量是否一致,不一致的话把认ICG的变量打开一下。 ...

能请教一下,具体怎么操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