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采用alps仿真加速,怎样调用更多的cpu thread线程

楼主(2025-08-05):
在设置alps仿真是,同一个仿真,设置了 mt=16,但实际只调用了8个thread,有时也会使用16个thread,

不知怎样设置能强制、稳定调用16个thread?
有没有了解,遇到,发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alps也有手册可以参考,也不是拆成越多速度越快的,电路规模不同计算方程是否容易拆分,licence,服务器cpu/内存资源都会影响,之前听说alps还可以用gpu仿真。

网友B:
这个是看你的系统上的cpu利用率的,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在用而且cpu也能支持那么应该可以16线程跑,要是有其他人也在用,就不一定是16线程了,除非你让管理系统的人将你的进程权限拉到最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ps也有手册可以参考,也不是拆成越多速度越快的,电路规模不同计算方程是否容易拆分,licence,服务器cpu ...

支持gpu仿真的alpsgt   需要cuda和 a100 v100gpu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看你的系统上的cpu利用率的,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在用而且cpu也能支持那么应该可以16线程跑,要是有其他 ...

说的就是一个人用的时候,服务器有32个线程,设置了16个线程仿真但alps只调用了8个线程,其它线程都闲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