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种电源电压模式下输出同样的电压

楼主(2025-08-05):
各位前辈,现在需要保证在低压(3.1~3.5V)和高压模式下(4.5V~11V)情况下均输出一个电压(尽量保证在1~1.3V内),之前的想法是:在高压下,由于齐纳二极管的稳压,保持PMOS栅端电压在5~5.5V下,然后PMOS导通,VA电压升高将左下侧NMOS导通,短路掉部分电阻使得out电压降低在预定值内。然后低压模式下,PMOS不导通,仅仅靠左侧电阻分压使得out同样在预定值内。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高压在4.5~5V之间,PMOS不导通,导致在4.5~5V之间还是靠左侧电阻支路分压得到输出电压,这样的话在3.1~3.5和4.5~5V之间输出电压就超出了允许的1~1.3V了。

请问各位前辈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还请帮帮弟弟

网友A:
两个ZENER的话PMOS的GATE不好确定吧?上面ZENER换成电阻,PMOS换成高压NMOS,GATE电压在3.1~5V,S端在2~4V左右,再用S端为电源做一个简易的BG,2V电压输出1.2V勉强也够了。就是面积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ZENER的话PMOS的GATE不好确定吧?上面ZENER换成电阻,PMOS换成高压NMOS,GATE电压在3.1~5V,S端在2~4V ...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把上边的zd删了,然后改成了NMOS管,我发现确实如您所说,G端和S端的电压变化范围确实变小了,您能讲解一下这个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ZENER的话PMOS的GATE不好确定吧?上面ZENER换成电阻,PMOS换成高压NMOS,GATE电压在3.1~5V,S端在2~4V ...

有前辈说,不需要后边用Bg,直接利用NMOS管的Vgs即可,这个方案是怎么设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压得到2~4V电压,用NMOS的VGS或许是接成二极管接法,再串个电阻吃掉多余压降?但是仅靠VGS受P,T影响太 ...

感谢,如果按您的说法,NMOS接成二极管接法的话,那NMOS的栅端有击穿的风险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前辈说,不需要后边用Bg,直接利用NMOS管的Vgs即可,这个方案是怎么设计呢?
...

我还是不明白,即便不考虑您说的P、T影响,这个Vgs是怎么给出去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如果按您的说法,NMOS接成二极管接法的话,那NMOS的栅端有击穿的风险吧
...

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意思,。,

非常感谢,这个把接成二极管的MOS代替电阻,有什么优点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这个把接成二极管的MOS代替电阻,有什么优点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

高压管降压下来的电压是不固定的,在2~4V都有可能,用电阻分压出来也会变,相对来说二极管接法可以稳定在1.2V(不考虑P,T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管降压下来的电压是不固定的,在2~4V都有可能,用电阻分压出来也会变,相对来说二极管接法可以稳定在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去尝试一下看看这个方案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去尝试一下看看这个方案行不行

这个受温度和工艺角影响肯定很大,可以的话还是做个简易的BG类似于这种形式的或者更简单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受温度和工艺角影响肯定很大,可以的话还是做个简易的BG类似于这种形式的或者更简单的结构
...

您画的这个,2~4V的电压是接到我图中那个NMOS的S端吗,我现在是直接在NMOS支路的下方加一个二极管的MOS,您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嘞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形式更准些,二极管接法容易被温度之类的影响。

好的,明白了,我理解您画的图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偏置产生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受温度和工艺角影响肯定很大,可以的话还是做个简易的BG类似于这种形式的或者更简单的结构
...

仿真结果的紫色的线是,电路中右边红色箭头指的输出1.2V的线

我按照您的画法搭了一下,我发现结果中紫色的线输出的变化范围还是很大429mV(我电源从3.1V扫描到11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受温度和工艺角影响肯定很大,可以的话还是做个简易的BG类似于这种 ...

你先把不需要的电阻删掉,我看看各器件参数,应该是电流镜部分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不需要的电阻删掉,我看看各器件参数,应该是电流镜部分不稳定

好的

网友A:
左边的是不需要的,右边的是要的。还有我看的是器件尺寸之类的,不是这个DC电压电流。输出就是VGS+IR,你把电流源调试稳定就行了。

只看TT和常温应该不难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的是不需要的,右边的是要的。还有我看的是器件尺寸之类的,不是这个DC电压电流。输出就是VGS+IR,你 ...

明白,但这个电流源您是指的接齐纳的NMOS吧,我扫了一下NMOS从3.1~11的电流,是从4u变化到21u的,我不太理解,这个电流调稳是指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的是不需要的,右边的是要的。还有我看的是器件尺寸之类的,不是这个DC电压电流。输出就是VGS+IR,你 ...

这个是器件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器件参数

这是与电源无关的电流源,你先按拉扎维上的把这个调成电流基本不随电源变化吧,。,
一般情况下方的两个NMOS应该是接电阻的NMOS宽长更大才对,经验值是4倍,形成一个deltaVGS
你这两个NMOS尺寸完全相等,VG又相等,但是VS又不等,看上去不是很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与电源无关的电流源,你先按拉扎维上的把这个调成电流基本不随电源变化吧,。,
一般情况下方的两 ...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很感激,我自己调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与电源无关的电流源,你先按拉扎维上的把这个调成电流基本不随电源变化吧,。,
一般情况下方的两 ...

您好,我现在结构确定下来后,又遇到关于逻辑门电源的问题:  在最开始上电后,这个机构先出现一个1.2V上下的电源给其他LDO的Vref,然后真正的BG工作后出现1.2V电压,此时不需要这个模块工作,其他LDO的Vref也变成BG的输出。那么现在我想用两个开关和使能信号控制切换,但是我想到,用到的逻辑门的电源怎么给呢?不可能给这个3.1~11V的电源吧,逻辑门扛不住吧,但是外部的LDO最开始还没产生基准电压,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现在结构确定下来后,又遇到关于逻辑门电源的问题:  在最开始上电后,这个机构先出现一个1.2V上 ...

直接用这个高压NMOS的S端(2~4V)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