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这个电路的小信号如何分析

楼主(2025-08-05):
或者能不能指个路,推荐一些文章

网友(点评):
先把问题描述清楚,这是对回答者的尊重!

网友A:
对负载网路进行小信号分析,Zin=Vin/Iin, 负载网络两端加Vin(S), 算出Iin(S)=F(Vi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负载网路进行小信号分析,Zin=Vin/Iin, 负载网络两端加Vin(S), 算出Iin(S)=F(Vin(S))
...

单边1/2VIN分析吧

网友:
这个电路没有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