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形振荡器是否需要启动电路

楼主(2025-08-05):
如果我有一个9个反相器构成的环形振荡器,如果他的起始状态为 “110_110_110”,环形振荡器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且振荡占空比为50%?

网友:
不需要启动电路

网友:
如果起振前没复位,可能振在谐波上。

网友:
不用启动电路的

网友(2025-09-16):
单个环路不需要。看有没有类似bandgap兼并点的其它稳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