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ment-based lvf pocv下cell delay计算求助

楼主(2025-08-05):
normal lvf的pocv下,corner值=mean+3*sigma,这个各种手册都有写。
但moment-based lvf的pocv中,引入skewness后,corner值该如何计算呢?

网友A:
请问moment based LVF是要打开PT的什么mode才能执行吗?
如果是别的POCV问题 我可以尝试帮忙解答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moment based LVF是要打开PT的什么mode才能执行吗?
如果是别的POCV问题 我可以尝试帮忙解答 谢谢  ...

需要打开 timing_pocvm_enable_extended_moments

打开后,这个分析会基于lvf库的ocv_mean_shift_*,ocv_std_dev_*,ocv_skewness_*等字段计算delay。
如果没有以上字段,是normal lvf的话,会在工具内部转化后计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打开 timing_pocvm_enable_extended_moments

打开后,这个分析会基于lvf库的ocv_mean_shift_*,ocv_ ...

多谢 我去学习下 如果我有进展会反馈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 我去学习下 如果我有进展会反馈给你

感谢!

网友A:
建模对象:针对延迟(信号传输时间)、跳变(信号电平转换的快慢,如上升 / 下降时间)、约束(时序要求,如建立时间、保持时间)的非对称变化分布。这里的 “非对称” 指这些参数的变化规律并非对称分布(例如,温度升高和降低时,延迟的变化幅度不同)。
简单说就是非高斯分布式的结果会得到校正,从而:相同的input_tran & cap 的情况下,会得到不同的mean和sigma
mean rise delay =       nominal rise delay +
                        ocv_mean_shift_cell_rise
mean fall delay =       nominal fall delay +
                        ocv_ mean_shift_cell_fall
mean rise transition =  nominal rise transition +
                        ocv_mean_shift_rise_transition
mean fall transition =  nominal fall transition +
                        ocv_ mean_shift_fall_transition
mean fall constraint =  nominal fall constraint +
                        ocv_ mean_shift_fall_constraint

有问题我们可以再讨论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模对象:针对延迟(信号传输时间)、跳变(信号电平转换的快慢,如上升 / 下降时间)、约束(时序要求, ...

感谢回答,mean的计算帖子主题里的corner值怎么计算的你知道吗?

网友:
不太清楚哪个帖子里的内容?

网友B:
你的corner sigma设的是多少,怎么corner和mean之间差了快10倍的sensit, 设的是9吧
修正后的分位值不确定是怎么算的,可能是Cornish-Fisher展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corner sigma设的是多少,怎么corner和mean之间差了快10倍的sensit, 设的是9吧
修正后的分位值不确定是 ...

corner sigma是3,corner和mean差的非常多是因为这个timing arc的lib内容我修改过,skewness被我改的很大,帖子截图里有

网友(2025-11-04):
我这边最近跑PT也发现,在moment lvf下的delay计算没有遵循Mean+K*sensit公式。请教楼主,你是说这是由skewness引起的吗,它参与delay计算的原理,你那边有没有什么结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打开 timing_pocvm_enable_extended_moments

打开后,这个分析会基于lvf库的ocv_mean_shift_*,ocv_ ...

确定STA工具用了stdev和skewness来计算delay吗?
发现目前的工具只是 mean+/- n*sigma + mean_shift
没有发现skewness和stdev 参与计算,如果有这种例子可否贴一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