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果存在多环路,并且环路之间相互影响,该怎么仿真环路稳定性。

楼主(2025-08-05):
如图一所示,环路中有三条环路浅蓝色,深蓝色,绿色,如果想要稳定工作,需要考虑三条环路的稳定性,那么由于分析环路时环路中存在交叉,论文中分析浅蓝色环路的时候,将深蓝色环路置0不考虑,但环路中仍然包含了绿色的环路。同样深蓝色环路的时候,将浅蓝色环路置不考虑,但环路仍然包含绿色的环路进行分析。仅分析绿色的环路时,又忽略其他两条环路的影响。
所以我有两个问题想求教大神们,1.如果存在多环路时候,考虑某条环路的稳定性时,需要对其余环路怎么操作,理论依据又是什么?2. 假如仿真所有单环路能稳定,系统仿真就能稳定吗?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网友(点评):
帮问题搞得极其复杂,高深,本身就是个问题! 很少看到,T传递函数能够求和相加的。极不严谨!

网友A:
第二个问题,所有子环路稳定是整体系统稳定的充分不必要条件。所以这也就导致如果去追求所有子环路的稳定性太完美主义了,也很复杂很容易过设计。如果环路多了不建议这么做。

网友:
每个环路分开跑stb,其余环路就正常给直流偏置。当然最后需要通过tran给阶跃检查。
这是本人做法,不知有没有大神有规范的理论依据和仿真方法。

网友:
蹲一个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问题,所有子环路稳定是整体系统稳定的充分不必要条件。所以这也就导致如果去追求所有子环路的稳定性 ...

是充分不必要条件的话,是不是因为系统本身不能看作几个单一环路简单叠加,毕竟环路之间是相互影响的,那仿真稳定性似乎没有了很好的方法,只能选一些环路尽量稳定,然后跑跑tran吗?

网友B:
1.如果存在多环路时候,考虑某条环路的稳定性时,需要对其余环路怎么操作,理论依据又是什么?
答:其余环路闭环。
2. 假如仿真所有单环路能稳定,系统仿真就能稳定吗?
答:按其余环路闭环时的所有单环路stb稳定,系统就稳定。假如其余环路闭环时存在某一条环路震荡,系统就震荡。

所以有几个环路,就仿几个stb,当然假如能找到公共点同时断开多个环路,就可以减少stb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如果存在多环路时候,考虑某条环路的稳定性时,需要对其余环路怎么操作,理论依据又是什么?
答:其余环 ...

也就是说不需要断开其余环路,直接在环路仿真stb就够了吗,这样更兼顾系统,但是多条环路交叉,仿真出来的环路增益和其余交叉的环路关系也很大,那该环路的理论分析似乎就很复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充分不必要条件的话,是不是因为系统本身不能看作几个单一环路简单叠加,毕竟环路之间是相互影响的,那 ...

是的,环路的嵌套并不是简单的叠加,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基准,其中存在局部正反馈环,增益也>1,不稳定。但是整体系统是可以稳定的。环路理论有很多,很复杂。我一般是直接仿真,除非发现某个小环对系统稳定性存在影响再拆开小环分析小环的稳定性,否则就不管了。

网友(点评):
好的,感谢大神,受益良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不需要断开其余环路,直接在环路仿真stb就够了吗,这样更兼顾系统,但是多条环路交叉,仿真出来 ...

不复杂,一个环路闭环后会形成一个复阻抗,这个阻抗表达式是明确可算可仿的。

算多了才会发现也就那回事,不算的话永远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复杂,一个环路闭环后会形成一个复阻抗,这个阻抗表达式是明确可算可仿的。

算多了才会发现也就那回事 ...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C:
LZ 能麻烦分享一下这篇论文吗?或者给个链接也可以,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能麻烦分享一下这篇论文吗?或者给个链接也可以,谢谢了!

好的,这是这篇文章

网友:
其实我们日常遇到的电路,大多数是多环路的,只是我们从来不注意而已。
多环路,理论上任何一个地方断开,都可以反应系统的稳定性,但是这只是理论上。在实践中存在几个问题:有的地方断开之后,环路特性与我们平时习惯的不一样,从而不知道怎么判断稳定性。我们平时不仅仅想判断是否稳定,还希望知道闭环之后特性,有的地方断开是非常规的从而不知道闭环特性。有的地方断开,过于依赖仿真精度和步长,有可能不稳定情况会被忽略。目前stb算法如果用旧的算法,有可能不是真正的开环特性,因此不是每个断点都等价。
所以对于大部分情况而言,多看几个断点,多接近常规习惯,多用tran,总是没有错的。
理论上在一处断开,其他地方应该是闭环的。但是实践中也有为了分析方便,把其他地方ac开环的。但是这种我感觉更多是分析在前。

网友(点评):
感谢您的回复,对我帮助很大

网友D(2025-10-30):
引用 网友B:
不复杂,一个环路闭环后会形成一个复阻抗,这个阻抗表达式是明确可算可仿的。

算多了才会发现也就那回事 ...

大佬,这种计算的话一般怎么算呢?能否举个例子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佬,这种计算的话一般怎么算呢?能否举个例子呢?

比如二级运放米勒补偿,米勒电容和输出管也构成了一个小环路,这个小环路有自己的带宽,经过计算你会发现,这个小环路的带宽就是米勒补偿的次级点gmL/CL。

网友:
所有的還都要模擬,確保不震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二级运放米勒补偿,米勒电容和输出管也构成了一个小环路,这个小环路有自己的带宽,经过计算你会发现 ...

了解了,谢谢大佬,我计算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如果存在多环路时候,考虑某条环路的稳定性时,需要对其余环路怎么操作,理论依据又是什么?
答:其余环 ...

你好,那如果有多个环路,其中有正反馈,有负反馈,是否就应该只看公共断开处仿真的结果呢,因为如果仅想单看负反馈环路特性,断开负反馈环路而保持正反馈环路闭环时,依然可能出现增益大于1,相位从0开始的正反馈情况,但总的环路却可能是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那如果有多个环路,其中有正反馈,有负反馈,是否就应该只看公共断开处仿真的结果呢,因为如果仅想 ...

这种算是cadence stb的bug,尽量断开正反馈就行。

网友:
我是这么考虑的,如果想从数学公式推到的话就是画信号流图,然后套梅森公式直接找到最终总的传递函数再分析稳定性
或者断环 拆成多个小环路分析,保证负反馈环路增益大于正反馈环路增益来保证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