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问题

楼主(2025-08-05):
请问一下大家为什么由电路生成的layout,点击电路图里面的net,layout也没有出现对应关系,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A:
下面不是有个bind按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不是有个bind按钮吗

这个是灰色的,没法bind

网友B:
上面Fiter里改成All Instance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Fiter里改成All Instances

还是灰色的,这个里面只有器件,没有线的对应关系

还是灰色的,这个里面只有器件,没有线的对应关系

网友:
你这已经有xl关系了  重新绑定就要先把以前的绑定关系去掉,重新绑定。

楼主:
请问怎么去掉之前的绑定关系

网友(2025-09-29):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去掉之前的绑定关系

Unbind 一下,再对应b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