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限流电路

楼主(2025-08-05):
各位有见过这种结构的LDO吗,前面有两个误差放大器,我想了解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有懂的大佬希望不吝赐教,提前感谢!!!

网友:
用了一个P输入,一个N输入?应该为了FB轨到轨输入吧

网友A:
LDO限流电路折返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限流电路折返限流

谢谢,可以说的具体一些吗,这是后面的限流部分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