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比较器输出需要加一个施密特触发器

楼主(2025-08-05):
如题,为什么有些设计中比较器输出需要加施密特触发器呢?比较器如果输出的是高电平或者低电平,那么施密特也就是一个反相器的作用,虽然有一个滞回电压,但比较器输出无论是低电平到高电平还是高电平到低电平,都能触发施密特的正向和反向的阈值。如果是为了增加负载能力,为什么不用一个反相器以减小面积。

网友A:
施密特触发器可以消除毛刺,同时也可以使上升下降沿更陡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施密特触发器可以消除毛刺,同时也可以使上升下降沿更陡峭

施密特的上升下降沿和反相器的相比哪个更陡峭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施密特的上升下降沿和反相器的相比哪个更陡峭呢?

那肯定是施密特触发器,它内部有一个正反馈环路,所以边沿更陡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是施密特触发器,它内部有一个正反馈环路,所以边沿更陡峭。

学到了,谢谢你

网友B:
加SMITT,一个是加强陡,从而MOS管工作在饱和区很窄范围内,保证比较器功耗比较小,如果是INV,有可能过度区时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SMITT,一个是加强陡,从而MOS管工作在饱和区很窄范围内,保证比较器功耗比较小,如果是INV,有可能过度区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