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匹配

楼主(2025-08-05):
请问下这电流镜如何匹配

网友A:
按电路摆吧 中间基准 两边对称摆

网友B:
D  M0M1  M2M3  M15M16  M17M18  M13M14  D
D  M0M1  M2M3  M15M16  M17M18  M19M20  D
D  M0M1  M2M3  M15M16  M17M18  M21M22  D
让电路把M23改成m=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电路摆吧 中间基准 两边对称摆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D  M0M1  M2M3  M15M16  M17M18  M13M14  D
D  M0M1  M2M3  M15M16  M17M18  M19M20  D
D  M0M1  M2M3  M15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