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ONFORMAL (R) 和谐工具

楼主(2025-08-06):
                          CONFORMAL (R)
                   Version 23.20-p100 (23-Nov-2023) (64 bit executable)
   Copyright (c)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1997-2023.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belonging to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 Warning: This version is 621 days old. You can download the latest version from http://downloads.cadence.com.

FlexNet Licensing checkout error: Invalid (inconsistent) license key.
The license key and data for the feature do not match.
This usually happens when a license file has been altered.
Feature:       Conformal_Asic
License path:  /edatools/license/cadence/cadence.dat:
FlexNet Licensing error:-8,523
license file(s):  /edatools/license/cadence/cadence.dat
// Fail to check out Conformal_Asic 23.2 license
// License check failed!

网友A:
patch过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tch过了么?

patch了,应该是做lic的工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tch过了么?

重新做patch.  加FEATURE就可以了

网友:
嗯,一般判断就是 确认feature在lic中有没有,如果没有就添加;如果有,可能就是Patch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