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RHEL8上启动hfss会有这个报错,请问有大佬遇到过吗

楼主(2025-08-06):
(图片)

网友A:
试下hfss安装文件夹的权限改成普通用户,注意是hfss的所有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下hfss安装文件夹的权限改成普通用户,注意是hfss的所有文件。

还是不可以,现在用本地账号可以起但是NIS同步过来的账号无法启动

楼主:
hfss想要在根目录下创建/.mw/classic/hostname这个文件,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hfss想要在根目录下创建/.mw/classic/hostname这个文件,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正常情况下是在用户目录下创建的.mw文件夹
观察下能启动的本地用户的家目录是不是有这个文件夹。

网友:
请问有大佬遇到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是在用户目录下创建的.mw文件夹
观察下能启动的本地用户的家目录是不是有这个文件夹。
...

本地用户启动在家目录下有看到.mw文件,NIS用户则想去根目录下创建该文件,即使根目录下创建了该文件还是无法启动,每次启动都会重新进行初始化配置。请问这个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地用户启动在家目录下有看到.mw文件,NIS用户则想去根目录下创建该文件,即使根目录下创建了该文件还是 ...

NIS用户开自动创建家目录了吗
是否有相关selinux的选项未打开。可以先关了selinux'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NIS用户开自动创建家目录了吗
是否有相关selinux的选项未打开。可以先关了selinux'试一下
...

authconfig \
--enablenis \
--nisdomain=srv.world  \
--nisserver=nis  \
--enablemkhomedir \
--update
NIS client有做上面这些配置,有自动创建家目录的
selinux是一直disabled
另外发现NIS用户在家目录也会产生.mw文件,但是他还想去根目录下创建

网友B:
用这个账号创建一个工作目录,然后进入这个工作目录下再执行一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账号创建一个工作目录,然后进入这个工作目录下再执行一次试试。

还是不行

网友:
他是在自己home目录也会有.mw  文件,不过不读取  读取的还是跟目录的.mw文件  做个软连接就可以  不过只能一个人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