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低功耗无运放带隙基准看不太懂

楼主(2025-08-06):
是反向出来的电路,在网上也没找到相似的。
1.左边电流源部分下面两个管电流不相等,那么电流源的bias电流又如何决定?
2.PM19管去掉的话,整个带隙输出不了基准电压,PM19管的作用是什么?
我自己判断这个电路是有反馈,但环路太多了分不清主次,麻烦大家帮忙看下,感谢!

整体电路图和静态工作点

整体电路图和静态工作点

dc和stb仿真结果

dc和stb仿真结果

网友A:
1、电流源就是delta VGS/R确定偏置电流;电流不相等是因为pm19多注入一股电流;
2、PM19不能去掉,因为这个结构上面的顶电流源是来自电流源偏置,下面又自己通过delta VBE/R确定一个尾电流,上下不平衡,所以需要PM19把多余的电流分走,确保不管电流源产生的偏置电流特性如何,基准核心都是PTAT电流偏置。PM19 drain接现在这样,或者接地都可以,基本不影响。NM8估计提错了,完全没意义。
3、C0电容是为了平衡Q0 C极大寄生电容的,避免因为Q0/Q1两条支路电容不平衡导致快上电时候可能振荡。不是为了小信号环路。要分析环路就在NPN base断环。
4、这结构低功耗一般,上面顶电流源必须大于下面的PTAT电流,否则会出问题,导致电流实际上还是比较大的。PM19电流完全被浪费了。

网友:
赞同三楼说的关于M19的作用,分流多余的偏置电流让电流镜和基准电流不至于打架。但是NM8不是提错,是用来启动带隙环路的

网友B:
PM19有几个作用:
1. 如楼上讲,把多余的电流释放
2. PM19的电流本身流过NM2之后,通过NM1/PM1/PM2之后,形成了一个负反馈回路,以此稳定电流
3. 作为一个源极跟随器来驱动NM15

网友C:
1.个人对PM19的理解略有不同,我觉得PM19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电平移位,往上抬一个vgs,此外还可以通过VGS稳定PM3的漏端电压,这也是为什么你把PM19去掉输出不正常的原因,因为此时你NM5直接连接PM3漏端,漏端电压太低导致你NM5都不一定开启,静态工作点出现问题。
2.第二个就是PM19作为源随器可以很好的隔离高阻节点,这样从输出看进去的阻抗会减小,可以很好的驱动负载,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输出管要用一个NM5的共漏极输出管,这样的好处就是具有一定的source电流能力,不用共源极输出的原因是会导致反馈环路的极性发生反转,因为这个电路主要有两个反馈环路,一正一负,要保证总体反馈环路呈现负反馈。
3.电容C0的作用个人理解就是确保环路稳定,因为接电容的节点为环路唯一的高阻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流源就是delta VGS/R确定偏置电流;电流不相等是因为pm19多注入一股电流;
2、PM19不能去掉,因为这个 ...

感谢您的分享,但左边电流源不是由deltaVgs/R来确定,因为PM19的存在,注入的电流有点正反馈的意思,具体表现是PM19电流增大,电流源两支路电流减小。

C0电容对于环路的作用还没想清楚,从仿真结果来看确实去掉C0会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PM19有几个作用:
1. 如楼上讲,把多余的电流释放
2. PM19的电流本身流过NM2之后,通过NM1/PM1/PM2之后,形 ...

第二点我也认为是某种反馈,但在哪里断环,如何分析还没想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个人对PM19的理解略有不同,我觉得PM19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电平移位,往上抬一个vgs,此外还可以通过VGS稳定 ...

电平移位的说法第一次听到。不过我觉得NM6栅压是由右边支路流过电流决定的。

PM19您说是隔离高阻节点,但输出端向内看是上方ro并下方电阻吧,看不到您讲的PM19栅端高阻节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分享,但左边电流源不是由deltaVgs/R来确定,因为PM19的存在,注入的电流有点正反馈的意思,具体 ...

你想多了,你试试把PM19电流导到GND或者其他和电流源无关的节点上,微调一下参数,效果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多了,你试试把PM19电流导到GND或者其他和电流源无关的节点上,微调一下参数,效果一样的。
...

是的,把PM19电流导到GND上不流入电流源,这样做会让电流源电流增加。
由于电流镜复制到bg core的电流太大,vref输出不是基准电压
将R0增大四倍后电流恢复到PM19流入电流源时候的值

网友D:
看上去和楼上说的两种可能性都有:吸收不对等电流;钳位PM3的VDS和PM4在差不多的范围实现精准复制。或许还起驱动作用。
但个人感觉最大的作用还是钳位PM3的VDS吧,去掉左边的电流源的话,主体部分就是普通的无运放结构增加了PM4用来提高电流镜的精度。类似结构还是不少的。
PS:为什么要搞个电流源看上去没什么很大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上去和楼上说的两种可能性都有:吸收不对等电流;钳位PM3的VDS和PM4在差不多的范围实现精准复制。或许还 ...

好像说是可以提高一些电源抑制比,有兴趣可以对比最普通的结构仿仿看。

楼主:
各位高手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分享一下呀

网友:
启动时PMOS电流源电流大于下面的deltaVBE/R的电流,电流差进入R0,导致NM2的VGS减小,进而减小PM1的电流以及PM2的电流,最后形成上面PMOS电流源的电流等于deltaVBE/R的电流,使PM19的电流为零或者很小,形成电流平衡,消除启动时的电流浪费。
楼主做下瞬态仿真,看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