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老师们,咨询一个电阻问题

楼主(2025-08-06):
如题,这个poly电阻,在W为1时,L只能为5,以1:5的方式类推,在不增大w的情况下,它需要过一个5mA的电流;
M1和M2的current density分别为1mA/um,M3为2.5mA/u,它自身过孔L是0.5,W是1,如果直接接M1的话是不是得加长这根电阻PLUS端自带的孔的数量呢,还是有其他更合适的方法呢,望不惜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并联挺好的,只是,它占的面积可能有点大,请问还有其他好的方法吗
...

你这5mA电流无论如何也要通过poly,poly的通流你查一下,比metal肯定是要差不少的。你把两极加强再多,通流能力还是被poly限制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用多个大电阻并联来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多个大电阻并联来走

老师,并联挺好的,只是,它占的面积可能有点大,请问还有其他好的方法吗

网友:
不能只关注metal的,current density不但要考虑metal,还要考虑contact和via,poly的宽度也不可忽视。

网友:
并联 ..

并联 contact ,  并联 VIA

网友B:
首先这个过5mA 电流是属于大电流,从电路设计上来说这个电阻是不是就是不正确的。同时看这个电阻在电路中起的作用,你这个电阻至少是K级的,一般来讲K级的电阻过电流都是uA级别到不了mA .如果电路就是这么设计,那就只能是去增加电阻欧姆接触区孔的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5mA电流无论如何也要通过poly,poly的通流你查一下,比metal肯定是要差不少的。你把两极加强再多,通 ...

谢谢老师您抱拳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呀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这个过5mA 电流是属于大电流,从电路设计上来说这个电阻是不是就是不正确的。同时看这个电阻在电路中起 ...

增加接触孔也只是满足接触孔的过流吧,POLY过流该不够还是不够,感觉并联可靠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加接触孔也只是满足接触孔的过流吧,POLY过流该不够还是不够,感觉并联可靠点
...

嗯呢,老师说得对,poly的流通确实是有问题的,再次感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