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家2024.06工具的时候激活lic出现问题

楼主(2025-08-06):
如图,激活到最后一步执行的时候出现了该错误,系统是centos7,环境是在一个小服务器上面而非虚拟机;(已经查询了很多操作,并进行了patch处理)
大家走过路过帮忙支支招,万分感谢

网友A:
删除/var/tmp/lock*,用普通用户起lmgrd .

网友:
断网再启动试试。

网友:
不能用root用户启动。不然换个23.09以前的版本吧。

网友:
scl工具Patch了吗?安装软件推荐用普通用户

网友:
1. 做的license是否正确 、mac地址等;2. 是否采用合适的patch工具;3. 是否对scl patch

网友B:
软件安装都用普通用户安装,启动LIC服务也用普通用户启动。我的提示/usr/tmp目录无权限,直接把这个目录修改为普通用户所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除/var/tmp/lock*,用普通用户起lmgrd .

用这个操作之后可以成功了! 不过这么处理之后看工具调取lic很慢,运行看上去很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安装都用普通用户安装,启动LIC服务也用普通用户启动。我的提示/usr/tmp目录无权限,直接把这个目录修 ...

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