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IC滤波器中comb梳状滤波器的作用

楼主(2025-08-06):
请教一个小白问题,请教CIC滤波器中comb梳状滤波器的作用,前面的积分器可以产生低通滤波的作用,因为传输函数是低通的,可以抑制高频噪声,后面再放一个R倍的抽取,就可以降采样了,得到滤波后降采样的输出了,为什么后面还要跟comb梳状滤波器呢?这个梳状滤波器有什么作用啊?多谢。问题有点小白,请各位大神多多指导。多谢

楼主:
我能想到一个,积分器在dc处的传输函数反比于频率,所以带内传输函数不平坦,会随频率变化而变化,产生色散,如果有个梳状滤波器,可以让带内的传输函数变化没那么尖锐,虽然也有衰减,这个原因合理吗?还有其他原因吗?谢谢

网友(2025-10-11):
可以看看一阶CIC的原理,只积分不差分就是直流增益无穷大,位宽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