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瞬态稳定性以及STB仿真问题

楼主(2025-08-06):
请问LDO的STB仿真的iprobe探针应该放在哪里啊。
为什么我放在LDO输出和LDO反馈的运放输入端时,增益和裕度的曲线不一样啊.
放在LDO输出时,裕度从180开始下降到GBW时为-79
放在LDO反馈的运放输入端时,裕度从180开始下降到GBW时为90。
但是此时LDO输出震荡

放在LDO反馈的运放输入端时,裕度从180开始下降到GBW时为90

放在LDO反馈的运放输入端时,裕度从180开始下降到GBW时为90

瞬态

瞬态

放在LDO输出时,裕度从180开始下降到GBW时为-79

放在LDO输出时,裕度从180开始下降到GBW时为-79

楼主:
求助各位大佬,轻载重载都在振

网友A:
放在环路里面啊 即反馈点上

网友B:
放在反馈环路中,反馈电阻那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在反馈环路中,反馈电阻那边呀

放在运放输入端就是所说的电阻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放在运放输入端就是所说的电阻端

把仿真电路的图片贴上来看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仿真电路的图片贴上来看看呀

这就就是测试电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就就是测试电路

测试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在环路里面啊 即反馈点上

iprobe放在环路里了,测试电路在如上所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iprobe放在环路里了,测试电路在如上所示

iprobe就是放在这里,至于你振荡,你的负载电流就是在振荡的啊,那你的输出振荡正常现象吧
另提醒一下,跑tran的时候,iprobe要去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 没什么问题啊

那请问我这样测出来的相位裕度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robe就是放在这里,至于你振荡,你的负载电流就是在振荡的啊,那你的输出振荡正常现象吧 ...

因为负载电流是用输出电压除以电阻表示的,而输出电压震荡,所以电流也震荡,我换成理想电流源ipulse,输出电压也震荡,找不到原因,因为带宽太低 了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我这样测出来的相位裕度够吗

没有问题啊,相位裕度是足够的

你瞬态振荡,可以先检查一下你的测试电路吧 我看你的负载电流都在振荡

网友A:
你的负载电流是电压除以电阻,那么说明你给直流负载的时候就有问题的啊
你试试给个直流负载看你的相位裕度,是不是还能在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负载电流是电压除以电阻,那么说明你给直流负载的时候就有问题的啊
你试试给个直流负载看你的相位裕度 ...

请问直流负载怎么给哈

网友A:
lib中的idc
另,看响应也可以用ipul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b中的idc
另,看响应也可以用ipulse

我用idc跑stb,再idc为1mA是和idc为500mA时相位裕度还是90,跟上面的一样。请问还有什么原因导致的震荡呢

网友A:
你用ipulse跑一下看看,因为我不知道你这个瞬态怎么跑的
你说你是给的电阻,那电阻怎么变化的 我不清楚
你将你后面的开关switch拿掉来跑ipluse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ipulse跑一下看看,因为我不知道你这个瞬态怎么跑的
你说你是给的电阻,那电阻怎么变化的 我不清楚
你 ...

如上换做ipulse的输出,还是输出电压还是震荡

这是ipulse和输出的曲线,还是震荡

这是ipulse和输出的曲线,还是震荡

网友A:
额 好吧 那就要仔细分析
你试试降低你的负载电流,看多少的时候才不震荡
另外你试试不给负载电流的时候 你跑瞬态 电压能稳定输出吗

看你的结果500mA你的相位裕度肯定有问题的,你在跑跑你的stb仿真吧

网友C:
内部结构不明,也可能是内部某个环在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 好吧 那就要仔细分析
你试试降低你的负载电流,看多少的时候才不震荡
另外你试试不给负载电流的时候 你 ...

无负载的时候,上电2ms左右稳定震荡,但还是震荡,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部结构不明,也可能是内部某个环在震。

请问内部震荡的话,怎么仿真才能确定呢

楼主:
又或者说带宽GBW不够导致的瞬态响应太慢嘛

网友A:
你不给负载的时候都在振荡了和GBW就没什么关系了吧 ,仔细分析你的电路吧 看哪里有问题
我们也不知道你的架构是什么
或者你试试增加你的驱动管size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给负载的时候都在振荡了和GBW就没什么关系了吧 ,仔细分析你的电路吧 看哪里有问题
我们也不知道你的架 ...

好的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给负载的时候都在振荡了和GBW就没什么关系了吧 ,仔细分析你的电路吧 看哪里有问题
我们也不知道你的架 ...

哥,我现在环路不震荡了,但是瞬态的恢复时间太久,需要160us,这种跟什么有关呀

网友:
额,其实第一张波特图,虽然相位裕度在波特图上是够的,但是存在右半平面的极点(1MHz),整个系统是不稳定的,即有其他的小环是不稳定的,这个刚好在你第三张图印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我现在环路不震荡了,但是瞬态的恢复时间太久,需要160us,这种跟什么有关呀
...

震荡是因为23极点太近了,共轭极点直接推到右半平面了。恢复时间慢第一张图告诉原因了,带宽太小了。你这电路还得好好调一下

网友:
1, 需要看你的DC工作点,来确定你的AC仿真是否有意义。 2, 由于transient震荡了,说明环路多半是有问题的,3, 贴电路吧,另外把operation point也标出来。

网友:
我看你的第三张图PM是从-180开始的,stb点击这里,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全部显示nan,我老是出现这样的情况,不知道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