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d_faults -clock_domain 后面跟的名称怎么给?

楼主(2025-08-06):
求问:

add_faults -clock_domain 后面跟的名称怎么给?
想要指定某些时钟域做transition测试,但是不知道怎么对应到该时钟域的名称

网友A:
report_clocks 查看定义的时钟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port_clocks 查看定义的时钟名字

谢谢。之前report_clocks一直没报出来

report_clocks -intclocks  或-verbose 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