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CD process 高压LDO 内 补偿电容

楼主(2025-08-06):
BCD process 高压LDO 内 补偿电容 ,
因 mimcap 耐压不够 , 要如何?
> 30v LDO

mom cap  ???

Input_Up_to_100-V_High_Voltage_LDO_Based_a_Novel_Pre-Regulation_

网友:
看看mom,或者是特殊工艺

网友:
如果是我,我会选择先把高压降下来,比如你的图2,再考虑电容承压的问题

网友A:
这种regulator,我比较倾向于PESR,补偿电容在低压侧,而且面积不大,几个pF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regulator,我比较倾向于PESR,补偿电容在低压侧,而且面积不大,几个pF就够了; ...

not pre_regulator .

high volt input 50v  ,  high voltage output LDO  20~40v
  current > 500ma

external cap , not capless

网友A:
引用 楼主:
not pre_regulator .

high volt input 50v  ,  high voltage output LDO  20~40v

PESR的就是对cap-couple结构的啊;
不过你这个指标蛮别致的,高压输出,压差也大,还有这么大电流输出,20V/500mA就10W了,感觉把bypass管放外面也要上鳍片散热了吧?
这种还是上buck吧;
另外用高压mom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上极板的对SUB寄生电容,很多工艺没有model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SR的就是对cap-couple结构的啊;
不过你这个指标蛮别致的,高压输出,压差也大,还有这么大电流输出,20 ...

PMIC SOC CHIP

20V/500mA就10W了
=> boost PWM 20 + diode  drop
LDO output 20v 500ma  , dropout sm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