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输入转单端输出小信号分析

楼主(2025-08-07):
请问上面这个差分转单端的转换器小信号怎么分析,文章分析出来的增益是这样的。我不明白的是VA那一块为什么前面还多了个gm3ro4/(1+gm3ro4)这个源跟随器的增益,按照文章所说的方法似乎没有这个系数。还有就是它的差模增益也很奇怪,说是把Vd=VA-VB带入推得的式子就可以得到,但我怎么化简都得不到文章中的这个式子。不知道有无懂的能指导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都是N管

那就没问题了,你把括号化开后VA前面系数就是gm1/(gm1+gm2)*gm4(1/gm3//ro4),两级增益的乘积,算VA增益时VB交流接地

网友A:
这感觉像是分别求VB和VA到VOUT的增益,再叠加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感觉像是分别求VB和VA到VOUT的增益,再叠加出来的

是啊,但VA对vout的增益我只能算得花括号里面那部分,但它这公式前面还多了个系数,推不出来,不知哪里有问题

楼主:
文章的差分增益是这样的,也推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但VA对vout的增益我只能算得花括号里面那部分,但它这公式前面还多了个系数,推不出来,不知哪里 ...

都是N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N管?

是的。都是N管

楼主:
原来还要并上M4管的输出电阻,一般r04>>1/gm3,都把它忽略了
那差模增益这个表达式又是怎么求出来的?我就算把它这个正确的式子带进去也求不出跟他一样的表达式(Vd=VA-VB,求VOUT/Vd)。有论文都直接引用这个公式,但我自己推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没问题了,你把括号化开后VA前面系数就是gm1/(gm1+gm2)*gm4(1/gm3//ro4),两级增益的乘积,算VA增益 ...

原来还要并上M4管的输出电阻,一般r04>>1/gm3,都把它忽略了
那差模增益这个表达式又是怎么求出来的?我就算把它这个正确的式子带进去也求不出跟他一样的表达式(Vd=VA-VB,求VOUT/Vd)。有论文都直接引用这个公式,但我自己推不出来。

网友A:
Vd=VA-VB,求差分增益时VA=-VB,所以VA=Vd/2,VB=-Vd/2,然后带进去就对了。这种方法可以看拉扎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VA-VB,求差分增益时VA=-VB,所以VA=Vd/2,VB=-Vd/2,然后带进去就对了。这种方法可以看拉扎维
...

感谢!

网友(点评):
没事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