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vcs gnu 2024.09 SP1 or SP2 (VG_GNU_PACKAGE)

楼主(2025-08-07):
求 vcs gnu 2024.09 SP1 or SP2 (VG_GNU_PACKAGE)

网友A: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LyAXlOCP6AUOyqgy4Y5PEQ?pwd=i2x9 提取码: i2x9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不过我修改vcs跟syscan两个脚本,把版本检查修改掉,用GCC11也可以的,主要的问题是gcc -version 跟gcc -dumpversion出来的结果不一样,它的GNU PACKAGE里面的出来的就是只版本号的数字,系统安装的都有一长串其他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LyAXlOCP6AUOyqgy4Y5PEQ?pwd=i2x9 提取码: i2x9 复 ...

好的,我尝试一下,非常感谢大佬

网友:
The onl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oth are really those?

vcs_gnu_vW-2024.09
4123072291        828626397        linux_gcc1230_default.tar.gz

vcs_gnu_vW-2024.09-SP1
1107392433        828232645        linux_gcc1230_default.tar.gz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LyAXlOCP6AUOyqgy4Y5PEQ?pwd=i2x9 提取码: i2x9 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