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种LDO结构

楼主(2025-08-07):
各位前辈,请教一种没见过的LDO结构,蓝色区域内看上去是用来补偿的,但是不太清楚原理

网友:
dfc补偿,电阻是用来自偏置的。高频时把环路增益快速衰减,也相当于推远了米勒补偿的次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dpc补偿,电阻是用来自偏置的。高频时把环路增益快速衰减,也相当于推远了米勒补偿的次级点。 ...

非常感谢,请问有没有相关的文献或者资料能发一下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请问有没有相关的文献或者资料能发一下吗

dpc补偿指的什么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请问有没有相关的文献或者资料能发一下吗

链接

楼主:
非常感谢,不过还是有些不懂,这个dfc结构不都是在一个共源的栅漏间接一个电容吗?可是图中电路是电阻,然后电容是接在输出端和mos的源端,我不太清楚怎么能和dfc对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不过还是有些不懂,这个dfc结构不都是在一个共源的栅漏间接一个电容吗?可是图中电路是电阻, ...

你把它当成一个整体就行,多级DFC,类似嵌套米勒一样,反正都是一个电容和一个放大器并联,这个放大器可以是一个共源mos,也可以是多级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它当成一个整体就行,多级DFC,类似嵌套米勒一样,反正都是一个电容和一个放大器并联,这个放大器可 ...

再次感谢您的回复,我看了一下还是没有太能看出来框架,能麻烦您简单给我描述一下或者指一下DFC模块的接入以及输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您的回复,我看了一下还是没有太能看出来框架,能麻烦您简单给我描述一下或者指一下DFC模块的接 ...

电容X5的两端。就思考这个电容构成的环路的作用就行。

网友:
电阻是用来自偏置

网友B:
这个电路是基于密勒补偿做的。-D:\AAA.png
楼主可以尝试计算从VA到IX的增益。
VA->VB->VC->IX
要注意到:
1. VA->VB->VC用两个KCL方程可以算出。M39和两个电阻构成了一个负反馈,用来减小VC到地等效阻抗。
2. 再计算VC->IX:IX=VC*gm24。M28/29用作偏置。M29还是一个电流buffer
最后得到VA到IX的增益(跨导),应该可以看到这个跨导增益与gm24, 和电阻有关。忽略高阶极点,近似为CC电容被放大了gm24*R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基于密勒补偿做的。-
楼主可以尝试计算从VA到IX的增益。
VA->VB->VC->IX

哇,非常感谢您,讲的很清楚了。

但是有个问题想进一步问一下,也就是您说:M39和电阻构成负反馈,目的是为了减小VC端到地的等效电阻。 然后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要减小呢?我去掉电阻和M39,电容一端直接接到M24G端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哇,非常感谢您,讲的很清楚了。

不能去掉,去掉就失去放大CC电容的作用了。或许推导一下传递函数就知道了。将VC电容的目的是为了让流经CC电容的小信号电流能够顺利流过。单独看电阻和M39,它们就是一个跨阻放大器,减小输入输出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去掉,去掉就失去放大CC电容的作用了。或许推导一下传递函数就知道了。将VC电容的目的是为了让流经CC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有个问题想问,就是这种结构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呢,是负载电流变化大的情况吗? 这个和米勒电容加调零电阻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还是没有太搞懂这部分电路
1. 为什么要存在电阻和NMOS_39呢?
2. 找到一个参考文献,有点像这部分电路(见图),但是它仅仅说了是电流跟随器阻断前馈通路,提高相位裕度,并没有具体说,不知道和上面前辈说的dfc补偿是不是一个东西。

楼主:
还是没有特别懂这个结构,我在前辈发的链接中说,这种结构相对于米勒电容补偿有好的PSR,但是我仿真PSR感觉没有特别好,高频时也不咋地,那么这种结构的优点相对于米勒补偿到底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