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modgen问题!为什么我把器件弄成了modgen后,再把它做成cell,进cell里面再点进modgen里面出现这个错误,无法进行mdgen编辑

楼主(2025-08-07):
出现的错误如图

楼主:
顶!求助大佬们,有没有不用打散并重新建立mdgen恢复原本modgen功能的方法呀

网友A:
modgen的约束是保存在当前cell的,你把它做成cell后,在新做的cell里面没有它的modgen约束自然不能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gen的约束是保存在当前cell的,你把它做成cell后,在新做的cell里面没有它的modgen约束自然不能编辑 ...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