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T22 efuse的上电时序控制

楼主(2025-08-07):
各位大佬,小妹最近在开发SOC的efuse控制器,使用的类似T家的efuse。在手册中看到要求:

Please MUST keep PS=L,STROBE=L during VPQS and VDD power-up to aviod unintentional program.
CSB MUST go High (follow VDD) when VDD reached logic operation level to aviod unintentional program.

看着这是在要求给efuse上电过程中需要保证这几个信号的值稳定。但是当下方案中efuse的供电(VDD和VPQS)都是和SOC的供电VDD同一个,没有区分。

那就意味着,efuse上电过程中SOC的efuse ctrl逻辑也处于上电过程,仅依靠逻辑的复位值是上述要求的默认值是不是会有误烧风险

常规这类efuse的上电控制是和SOC上电共用的还是单独控制上下电呀?

请各位经验丰富的大佬指导指导!

网友A:
寄存器默认值上电影响不大,能控制VQPS更好,上电可以不给VQPS上电,烧写的时候再供VQPS就行

网友B:
我觉得不会存在误烧录的风险。寄存器的复位值一般是管子能够工作就可以保持,此时efuse远没有达到可以烧录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不会存在误烧录的风险。寄存器的复位值一般是管子能够工作就可以保持,此时efuse远没有达到可以烧录 ...

好像是这么回事~但总觉得不太够实锤,毕竟这个仿真也不好搞

楼主:
各位有啥想法不

楼主(2025-09-15):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默认值上电影响不大,能控制VQPS更好,上电可以不给VQPS上电,烧写的时候再供VQPS就行 ...

请问相当于是VPQS单独控电的意思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相当于是VPQS单独控电的意思嘛

能单独控制是最好的,因为一般 efuse 烧写完后就再也不烧写了,再供电反而容易被误烧或引起其他问题。